运载小车爬坡能力--求教

楼主(2017-06-12):
目前要做一个在两根钢丝绳上自行的运载小车
但发现小车的爬坡能力不行
目前想到的是在主动轮下放增加一个压紧轮
请问各位有什么好方法吗?PS:钢丝绳垂度1/50左右,5-8mm粗

网友A:
这个应该是有标准件的,要不然那么多索道、观光缆车、还有矿井的猴车都是这样的结构。

网友B:
通常做法是把主动轮加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有标准件的,要不然那么多索道、观光缆车、还有矿井的猴车都是这样的结构。

模式不一样的,缆车索道都是用电机带动滑轮,不是缆车在钢丝绳上自行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常做法是把主动轮加大

其实加大了也是一样的,这个和缆车不是一个模式
这个车是在钢丝绳上自行走
钢丝绳是固定不动的

网友(点评):
加大能大大地增加滚动摩擦系数

楼主:
引用 楼主:
其实加大了也是一样的,这个和缆车不是一个模式
这个车是在钢丝绳上自行走
钢丝绳是固定不动的

这个模式和火车很像,就是车轮在轨道上方,加大了车轮还是不能增加摩擦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常做法是把主动轮加大

这个模式和火车很像,就是车轮在轨道上方,加大了车轮还是不能增加摩擦力

网友(点评):
不一样吧,钢丝绳子总是有局部包角

网友(点评):
差不太多,因为这个车很轻,相对钢丝绳的张力来说可以忽略不计了,所以基本上没有包角

网友C:
三个轮子交错咬住钢丝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个轮子交错咬住钢丝绳,……

恩,感谢当时想到了
但现实中有两个问题
1.钢丝绳拉的不太紧,导致轮子交替效果并不是太明显
2.电机需采用24V的,所以功率本身也不会太大

网友D:
楼主有没有见过传送带的包边压紧机构,钢丝绳也可以这样使用的

网友:
轮子上绕一圈?
一根绳上设主从两个轮,主从轮的绕线,一个左旋,一个右旋。

想停哪儿就停哪儿了吧。

楼主:
绕一圈的话,电机就带不动了,没有那么大功率
不能用市电,只能用24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有没有见过传送带的包边压紧机构,钢丝绳也可以这样使用的

能否帮忙提供下相关资料?参考一下
多谢
邮箱67044385@qq.com

网友E:
引用 楼主:
绕一圈的话,电机就带不动了,没有那么大功率
不能用市电,只能用24V的

57的步进电机载货垂直升降都没问题。。。

就看你动力的输出方式了。

还有就是绳子的柔软度和轮子的直径。

楼主:
引用 网友E:
57的步进电机载货垂直升降都没问题。。。

就看你动力的输出方式了。

感谢大神如果能带动的话就没问题了
初步算是比较危险
我这个钢丝绳张紧力在300-500Kg
用24V的电机能带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神如果能带动的话就没问题了
初步算是比较危险
我这个钢丝绳张紧力在300-500Kg

只要“感到一丝丝的不安”又感觉有点靠谱时,我永远是赶紧实物测试。

你这个实物测试也不麻烦啊!

不就是怕轴的驱动很费劲吗?

你要用的钢丝绳绕一个你想用的那个直径的轮子,给够张力,来回推看看就知道了。

测试时,注意安全!!!几百公斤的张力,不是闹着玩的。轮子的轴,要弄很长!(为什么?自己想!)

轮子"行走",主要的阻力,应该是绳子和轮子侧挡法兰之间的摩擦(没有侧挡法兰的话,绳子会一个劲儿地往外跑的)、进出绳子之间的摩擦。

轮子的直径越大,这个摩擦阻力就小不少;绳子的挺度越高,摩擦阻力越小。

(补充:漏了一个,线绳越细,阻力越小。。。)

多抹点黄油,会马上觉得很顺溜。

网友(点评):
多谢大神的指导,我回去做一个测试一下

网友F:
引用 楼主:
模式不一样的,缆车索道都是用电机带动滑轮,不是缆车在钢丝绳上自行走的

钢丝绳牵引行走是很成熟的方式,这样对摩擦力没有太高的要求,像塔吊的小车就是这种方式。
还有越野车在陷在泥水里时,车轮失去牵引力,靠车上自带的绞车才能解脱。

网友:
建议你用两个底部压轮,可同时调节包角和压力。

网友(点评):
多谢,最早考虑的就是这个结构,但效果不理想

网友(点评):
为什么不理想?可以说下原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钢丝绳牵引行走是很成熟的方式,这样对摩擦力没有太高的要求,像塔吊的小车就是这种方式。
还有越野车在 ...

这个不是钢丝牵引,是以钢丝做轨道
类似于火车

网友:
爬坡过程中钢丝绳的临界坡度会大,提供不了足够的摩擦力肯定爬不上去

网友(点评):
是的,所以我在考虑增加压力的方式增加摩擦力了, 您这有没有啥建议?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