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径为4,长度是130的304不锈钢光轴怎么样才能保证直线度

楼主(2017-06-12):
各位大神,小弟有个问题想要请教下:直径为4,长度是130的304不锈钢光轴怎么样才能保证直线度在3丝左右(要热处理),或者不用不锈钢也行,用别的材料。

网友:
拉丝------热处理-------无心磨------手工校直

网友A:
二楼正解,我以前做过类似的产品(产品外径3.8*95),采用的工艺跟二楼说的一样:热处理后无心磨。直线度很好

网友:
拉丝------切断------热处理-------矫直-------无心磨粗------时效24H-----无心磨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楼正解,我以前做过类似的产品(产品外径3.8*95),采用的工艺跟二楼说的一样:热处理后无心磨。直线度很 ...

拉丝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零件很小啊,感觉在物流周转过程中,稍微摔一下,就会变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