扭力检测装置设计探讨~大神请入

楼主(2017-06-12):
       有一个冲压铆接完的产品,需要做扭力检测,其技术要求为:人工操纵活动时受力均匀,自然状态下不会自动掉落,扶手装配后,旋转扭力9-10N.M,且在翻转过程中扭力均匀。如图:

       为检测产品冲铆后扭力值是否在设定的范围,此产品在前期打样阶段都是操作者左手扶住产品,右手拿拉力表测试;但该产品属于大批量大量生产,为此我们需要研制一个非标扭力检测装置。
方案一:在前期手工检测时操作者的检测方向如图

       人手工检测时,拉力表钩住产品,以产品圆心旋转,因手动无法按旋转圆周切线方向拉动,而且即使绕圆周中心旋转拉动,在旋转过程中也会有误差变动,所以手工拉动时只有9度左右。

方案二:

因为按人工检测拉力方向,方案不好设计,并且切检测拉力方向会变化,对导致检测扭力误差大;

我现在打算用电机安装在产品旋转中心,然后圆周旋转沿切线方向拉动产品检测,如图:

但现在大多少都在现场看过人工检测方式,对于我这种检测方式都比较反对和怀疑。

各位大神们觉得哪种方式合理?给些高见~

网友A:
手工检测的效果是经过检验的,只是批量问题。建议你先和手工检测等效,把批量问题解决了。然后再说你的思路是不是更好。
原来是一个问题,你这一改变成了两个问题,影响面更大了。

网友B:
不能加传感器吗?如果可以的话,旋转中心可以加扭力传感器!

网友C:
既然现场目前熟悉了手工检测的装置,建议楼主可以对手工检测的装置进行改进,为了保证拉力表的受力方向始终与转动方向相切,可以按照转动半径做一段圆弧形导向圈,用一根伸缩小的绳子连接在拉力表和零件之间,这样基本就准确了。你自己的方案感觉会复杂一点,中间旋转电机的扭力还得反馈到显示界面,不如拉力表数显来的准确高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工检测的效果是经过检验的,只是批量问题。建议你先和手工检测等效,把批量问题解决了。然后再说你的思路 ...

那大侠认为如何做到先和手工检测等效,是先按手工检测的方案设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加传感器吗?如果可以的话,旋转中心可以加扭力传感器!

此产品的要求以设定好受力点,即力矩已定;若中间加扭力传感器,那这个力矩该怎么办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现场目前熟悉了手工检测的装置,建议楼主可以对手工检测的装置进行改进,为了保证拉力表的受力方向始终 ...

挺好的方法,我先试试,看按这个思路如何设计,并保证机构的稳定性

网友:
可以考虑用一根红绳定位让操作员每次用拉力表接近于这个点做下试验     以这个点考虑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此产品的要求以设定好受力点,即力矩已定;若中间加扭力传感器,那这个力矩该怎么办呢?

不好意思!没看仔细!我以为只是需要检测力矩。可以采用力矩电机控制你的旋转运动,力矩电机的输出力矩是可以设定的,可以参考膜卷的张力控制。加力矩传感器应该可以形成闭环控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大侠认为如何做到先和手工检测等效,是先按手工检测的方案设设计?

从你的描述来看,人工是个终点检测,即9度时的扭矩。而你可以做到过程检测,而且9度时力的方向和人工不同。对吗?
其他方面,可能还需要根据现场进行分析。

网友:
既然是新设计了,当然要消除手动的角度误差问题。这肯定易实现的。至于用拉力计测还是用扭力计测,这可和现场的沟通后选择。

网友:
你可以尝试固定扶手,测量另外一个件的转动扭矩,这样应该会方便一些,

网友(2018-03-23):
需要根据现场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