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解液的收集方式

楼主(2017-06-12):
锂电池注液后电解液如何收集。注液是像挂吊水那样点滴的,有一段这样注液,难免有漏在外面的,准备做一个不锈钢盒子接在下面用管导出,各位大神可否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
用铝板、管方便些

网友:
收集及回收利用方法,用液压抓斗行车使蓄电池壳被摔破或摔裂,电解质溶液流至地仓,将摔破或摔裂蓄电池壳送上振动给料机又流出一部分,液体汇集到皮带机下部接液盘中并到地仓中,将所有电解液经地仓底面,汇集到地仓最低处集液坑里,经液下泵送至过滤器中过滤

网友:
你用什么泵注液的,需要多少注多少,多余的能往回吸,不应该会滴出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