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种浮动结构

楼主(2017-06-12):
现需设计一个可以自由浮动的打磨磨头,要求打磨时可以任意摆动一定角度,不工作时又可以自动复位,现不知道如何设计这种结构比较合理,最好有类似结构的图供参考,谢谢!

网友:
转轴柔性的就可以了,飞利浦的剃须刀就是这样

网友:
如果用来去毛刺日本有一款,叫做FT浮动刀柄

楼主:
看不到内部结构,我们要自己做

网友A:
浮动铰刀柄, 一种用于镗铣床、数控加工中心机床或车铣复合中心机床上的浮动铰刀刀柄。 浮动铰刀刀柄采用一种特殊设计的机构,使得刀柄可以在平行于轴向内浮动或在垂直空间内角度浮动以补偿因工件安装、铰刀等在水平轴向或在垂直空间内的误差。浮动铰刀刀柄主要应用于需要高精密铰孔加工场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浮动铰刀柄, 一种用于镗铣床、数控加工中心机床或车铣复合中心机床上的浮动铰刀刀柄。 浮动铰刀刀柄采用一 ...

请问采用哪一种结构的,最好有图,谢谢!

网友(2018-06-23):
只有外形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