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套船载设备的隔震系统,想听听网友们的意见!

楼主(2017-06-12):
原理如下!

网友:
液压,只适合于中低频,高频不行,被动减振,适应性差,调好参数后只能用于某一窄频。

网友(点评):
谢谢!有一定道理!

网友(点评):
我们设想船体很沉,那么比如说收到波浪的撞击,频率应该很低!

网友(点评):
不能只考虑波浪,柴油机也是振源,大船受波浪影响也不是只有低频。

网友(点评):
可以考虑汽车的前减震方式,既有弹簧也有阻尼器。

网友:
确实如此,高频只有电磁系统才能实现

网友(点评):
我们设想船体很沉,在波浪的撞击下,振动频率应该很低!

网友:
采用汽车那种弹簧钢板形式如何?

网友(点评):
我们通过仿真实验,发现单独添加弹簧,隔震效果不佳。而如果添加了阻尼,发现隔震效果良好,所以设想一定采用阻尼,关键用什么样的阻尼元件!

网友(点评):
电脑是固定程式,而输入参数又要多方面确定,钢板数量、长短差都有讲究。

网友(点评):
你不懂就别瞎建议了,隔振的核心是吸能,弹簧板效果很差,且不能做大行程。

网友(点评):
跑这里来叫喊,楼主也懂机械啊。不要到头来就你出问题了,那该多不好呢。

网友(点评):
别谁懂谁不懂的,说有用的,敢吗?你不懂就用这种口吻吓唬人,你就这点教养吗?

网友(点评):
看你二年来的那些东东吧,你还知道教养?

网友(点评):
面B,你来了才一年,还敢说两年的事,你不会算数吗?

网友:
楼主,我建议你找专业做隔振的团队帮你分析吧,我感觉你并没有清晰的概念,隔振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首先你得定个指标,给个分贝出来,在什么海况下,最极端情形是什么,然后根据成本再确定方案。

网友(点评):
这才是专家的口吻嘛!大神

网友(点评):
但问题是,楼主要的是解决方案,那怕是错也要可操作性啊

网友(点评):
但问题是面B根本不懂

网友:
船上的设备隔振,有专业厂家做的,直接请专家解决就行了,这个需要深厚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才能解决的。
我原来的单位就有个部门干这个的,论坛里也有该单位的。

网友(点评):
谢谢!我考虑考虑!

网友:
借鉴下钻井平台的解决方案和资源

网友(点评):
钻井平台是挠接头,不怕晃

网友:
楼主你们是什么设备,重量大概多少,我们是做船载卫星天线的,也是属于精密仪器,现在采用的是橡胶减震器或者钢丝绳减震器(根据重量和成本来选择),经过现场测试基本上可以有效过滤掉高频振动,效果还不错

网友(点评):
谢谢!我考虑考虑!我们这个想降低成本。但我们的应该是低频振动!

网友:
这个方案不行。

网友:
有什么问题可以微信咨询 daxueshikefu 做大学仕的,解决制造技术、生产技术之列的问题,方案很多。

网友:
可以考虑汽车的前减震方式,既有弹簧也有阻尼器。

网友:
这个设备要一直装船上还是用过就拆下?

网友(点评):
一直用在船上!

网友:
做个V字型支架,然后用橡胶弹性胶结连接,这种减震,简单,高效,实用。

网友:
首先要搞清要隔离减震什么样的震动,要达到啥要求。船上的震动种类太多了

网友(点评):
振动来自于船体收到导弹攻击!

网友:
那很复杂,要模拟,实测了。那主要是冲击了。无所谓频率了,10个g?还是上百g?

网友(点评):
这个有专门的人员负责测试,目前我还没有拿到数据!谢谢!

网友:
查参数,用多层隔振橡胶组合使用。

网友:
隔振系统不防考虑下微型机床的隔振,采用空气弹簧

网友:
看重量吧,假如跟汽车发动机差不多哪直接买发动机减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