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忙看下这个检测结果给个结论!

楼主(2017-06-12):
轧机轴承FCD80118440使用23天爆裂,检测结果,求大神看看是什么原因!内圈切割时,切割1/4—1/3处时,工件发生断裂,(切割机使用切削液冷却,夹具夹紧周向,工件沿切割处周向断裂),断口晶粒比较细。

硬度
外圈 59.8 / 59.6/ 58.6 / 58.3 HRC
内圈 62.1 / 62.5/ 62.3 / 62.0 HRC

化学成分

  Si

  Mn

  Cr

  Ni

  Cu

  Al

  Mo

  外圈

  0.97

  0.50

  1.04

  0.012

  0.009

  1.48

  0.017

  0.005

  0.018

  0.007

  内圈

  0.95

  0.50

  1.00

  0.012

  0.008

  1.50

  0.065

  0.030

  0.034

  0.022

金相
  外圈

  内圈

  样品上发现金属夹杂
  100x

楼主:
还有些图片在WORD里不知道怎么传上来

网友:
占楼!!!!!坐等大侠回复

楼主:
照片补充上面文件

网友A:
什么材质?

网友:
只能再学习了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材质?

轴承钢Gr15

网友:
这需要特别专业的人士来分析。给轴承厂,可能有答案。

网友A:
按照你提供化学成分看,不是GCr15,是GCr15SiMn。
GCr15      ,Si 0.15~0.35,Mn 0.25~0.45
GCr15SiMn,Si 0.45~0.0.75,Mn 0.95~0.1.25
其它成分两者相同。轴承钢应该没有铝的成分。
GCr15SiMn比GCr15淬透性和耐磨性好,由于淬透性好,
也容易开裂。
有金属物夹杂是不可以的。
表面脱碳是不是切割机切开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你提供化学成分看,不是GCr15,是GCr15SiMn。
GCr15      ,Si 0.15~0.35,Mn 0.25~0.45
GCr15SiMn ...

对,是GCr15SiMn,切割机是进口水冷的应该没问题,现在检测给的结果就是有金属夹杂,我现在就是想知道这个夹杂对使用寿命来说到底有多大影响,还有这个材料有金属夹杂是属于一般情况多少都有点还是标准是不允许有的!

网友(点评):
切割机冷却,用的是轴承专用磨削液?切割速度多少?肯定烧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你提供化学成分看,不是GCr15,是GCr15SiMn。
GCr15      ,Si 0.15~0.35,Mn 0.25~0.45
GCr15SiMn ...

还有就是这个检测出来的金相组织是不是合格的?谢谢!

网友(点评):
请查看消息,已经明确告诉你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对,是GCr15SiMn,切割机是进口水冷的应该没问题,现在检测给的结果就是有金属夹杂,我现在就是想知道这 ...

切割不是使用方切的,我自己先用线切割切的小块然后发到他们物理实验室,实验室是外企单位,这个问题应该不会存在,他们本身也是做轴承的,而且很大!

楼主:
引用 楼主:
还有就是这个检测出来的金相组织是不是合格的?谢谢!

因为现在这个国产市场可能你也知道,小钢厂生产出来的产品标准上肯定有欠缺,我现在就想确定现在这块材料是的金属夹杂和金相组织是在普遍小钢厂范围内的还是说就是特别差超出行业普遍标准了!谢谢大神解答!麻烦您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