套管式杀菌机和列管式杀菌机区别

楼主(2017-06-12):
什么是套管式,什么是列管式,求教!

网友:
套管式:(串联)是循环绕圈式,只一管进一管出
列管式:(并联)是一排(列)二端分别联通

网友:
只有灭菌器的叫法是准确合乎标准的。没有“灭菌机”的叫法。“杀菌”这个概念根本就是一个错误的概念,自然也不会有“杀菌机”这个东西的出现。 有关消毒灭菌的标准里面早就定义了设备的叫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