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齿条噪音跟什么有关

楼主(2017-06-12):
    想问一下齿轮齿条噪音跟什么有关?求指教我知道运行速度太快回噪音比较大?跟频率和振动有关。
跟运行加减速度是否也有关联?

哪位大神可以指教一下齿轮齿条噪音产生的相关因素,最好有相关分析。

网友A:
斜齿比直齿噪音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斜齿比直齿噪音小

对,斜齿轮受力比较均匀,不过我想知道噪音比较大的原因。

网友B:
1,齿轮齿条本身精度
2.装配精度
3.润滑,运行速度
4.载荷

楼主:
引用 楼主:
对,斜齿轮受力比较均匀,不过我想知道噪音比较大的原因。

        我考虑了一下,噪音是做无规则振动时发出的,而振动主要是物体受力产生,所以加速时齿条受瞬时力较大;速度快时,撞击频率高;精度低,齿间间隙不均匀,撞击不规律。都会有较大噪音。
     但是在速度和加速度,精度上。精度、速度和加速度,怎么匹配才能保证噪音比较小。自己要准备做一个设计,配合线性导轨。负载重40kg,可能速度要2m/s,加速度要求15m/s2.。这方面的经验稍微少一点。希望指教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1,齿轮齿条本身精度
2.装配精度
3.润滑,运行速度

我考虑了一下,噪音是做无规则振动时发出的,而振动主要是物体受力产生,所以加速时齿条受瞬时力较大;速度快时,撞击频率高;精度低,齿间间隙不均匀,撞击不规律。都会有较大噪音。
     但是在速度和加速度,精度上。精度、速度和加速度,怎么匹配才能保证噪音比较小。自己要准备做一个设计,配合线性导轨。负载重40kg,可能速度要2m/s,加速度要求15m/s2.。这方面的经验稍微少一点。希望指教一下。

楼主:
没有回答啊

网友:
用滚珠丝杠

楼主:
滚珠丝杠加速度可以达到多少?速度能达到多少?
我印象中滚珠丝杠最大加速度不到1个G,速度最快1米/s左右。

怎么用?

网友C:
精度原因
1.齿轮精度等级
确定高精度等级齿轮比低精度等级齿轮产生的噪声要小的多。因此,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尽可能提高齿轮的精度等级,来减小齿轮噪声,减少传动误差。
2.齿轮宽度
在齿轮传动系统允许时,增加齿宽,可以减少恒定扭矩下的单位负荷。降低轮齿挠曲,减少噪声激励,从而降低传动噪声。
3.齿距和压力角
小齿距能保证有较多的轮齿同时接触,齿轮重叠增多,减少单个齿轮挠曲,降低传动噪声,提高传动精度。较小的压力角由于齿轮接触角和横向重叠比都比较大,因此运转噪声小、精度高。
4.运转速度
随着齿轮运转速度增加,噪声等级升高。

网友(点评):
很有道理,分析很中肯。非常感谢。

网友:
我们曾经有一个减速机,噪音非常大,怎么分析都找不到原因。最后找到是电机控制的原因。

网友(点评):
怎么说?是电机启动时间设置小了?还是....

网友(点评):
具体原因我也不太清楚,就是原因不在机械上,在电机上。

网友:
跟齿轮材料也有点关系

网友(点评):
齿轮材料主要是哪方面,强度、硬度吗?

网友D:
2M/S的速度,感觉有点高啊,定位精度要求高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2M/S的速度,感觉有点高啊,定位精度要求高不高

定位精度要求不高,重复定位0.5-1mm,都可以

网友(2017-07-13):
主要和齿轮齿条的精度有关,齿面研磨过的远好于精铣的

网友(2017-09-06):
引用 网友C:
精度原因
1.齿轮精度等级
确定高精度等级齿轮比低精度等级齿轮产生的噪声要小的多。因此,在条件允许的 ...

补充一点,装配精度也很重要,特别是齿条的安装基准L面,要保证与导轨的平行度要求

网友:
意大利Gambini(伽比尼)成立于1978年,是一家专门生产齿轮齿条传动装置的世界级公司,拥有世界一流生产检验设备,同时拥有高素质的技术人才,可以为每位客户解决最复杂的需求。由于工厂智能化无人作业,Gambini齿条和齿轮广泛应用各大行业,如激光切割,机器人应用,数控机床,高端检验设备等.

意大利GAMBINI齿条中国代表     方正:17712668783

网友(2021-10-11):
我记得有个齿啮合度的说法,也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