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离心结构?

楼主(2017-06-12):
什么是离心结构?

楼主:
离心结构的特点

网友:
离心结构应该要赋诸定语才能成立。比如“XX的离心结构”之类
这类说一种离心式滚动抛光机

网友:
离心分离机是利用离心力,分离液体与固体颗粒或液体与液体的混合物中各组分的机械,又称管式离心机。

网友:
离心泵是利用叶轮旋转而使水产生的离心力来工作的。离心泵在启动前,必须使泵壳和吸水管内充满水,然后启动电机,使泵轴带动叶轮和水做高速旋转运动,水在离心力的作用下,被甩向叶轮外缘,经蜗形泵壳的流道流入水泵的压水管路。水泵叶轮中心处,由于水在离心力的作用下被甩出后形成真空,吸水池中的水便在大气压力的作用下被压进泵壳内,叶轮通过不停地转动,使得水在叶轮的作用下不断流入与流出,达到了输送水的目的。

网友:
离心机构就是靠旋转产离心力以达到某种用途的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