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设计一个落砂的装置,需要改进,请各位大神给点意见!

楼主(2017-06-12):
本人设计的一个设备需要一个能均匀落料的装置,如下图是本人设计的三维图。沙子从上方落料口进入,经过螺杆带动向箱体的另一端移动,等沙子均匀分布后,侧板打开,沙子均匀地流出。但是现在有个问题,实物做出来后发现沙子很容易留在侧板上,导致侧板打开后合不拢,会有缝隙,不知道这个怎么解决好,或者有其他方案的能否和我分享一下!万分感谢!

外观图

外观图

上视图

上视图

截面图

截面图

楼主:
补充说明:侧板和一根轴焊接在一起,电机带动齿轮从而带动板转动,图中的轴好像被我隐藏了,说明一下,方便大家看懂。

网友(点评):
加个振动马达.

网友A:
螺旋传动挡边能否开出砂孔,直接用动力将砂排出。

网友:
侧板会不会太长了,需不需要计重?修改侧板角度试试

网友(点评):
长度是安装螺杆长度来定的,因为我们下面还有一个接料口,所以这个长度改不了。侧板角度的问题我们之前也考虑过,角度大了深度也会加大,会占用我们的空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说明:侧板和一根轴焊接在一起,电机带动齿轮从而带动板转动,图中的轴好像被我隐藏了,说明一下,方便 ...

两个问题,一个是沙子不能完全落下,说明你这套机构设计的止息角有问题,没有考虑到沙子实际的情况(包括粒度、湿度等等),第二个侧板关不上,是否是转轴设计的位置不对,造成需要克服的转矩太大,个人见解

网友(点评):
对的,这个角度可能不是很合理。转轴的转矩是够了,主要就是沙子积在止息角上,导致下次合不拢。

网友:
你没有考虑湿沙的粘性造成的。改的话:加刮板。

网友(点评):
怎么加,加哪里?

网友:
头痛医头的办法:加气嘴把砂子吹掉
另外:
1、有均布要求不应该用绞龙设计,物料会一边高一边低。一端容易被压实
2、绞龙底壳做成半圆弧的,不容易搭桥。

补充内容 (2017-6-13 08:47):
落料就那么几种,震动、刮板啥的。重点上做出来要满足“均匀流出”的要求。。。

网友(点评):
气嘴我们不考虑,因为怕到时候把沙子吹得到处都是。另外您说的不适合用蛟龙,我这个也考虑过,是想通过蛟龙旋转的转数来实现均布,这个需要测试。如果不用蛟龙,有什么方案可以给我推荐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旋传动挡边能否开出砂孔,直接用动力将砂排出。

不能这样,要实现间断性地落料。

网友B:
安息角没考虑好,如果想省事,直接加个振动电机就好。

网友(点评):
什么叫"安息角”? 再加一个震动电机成本就上去了。有没有其他方案呢?

网友C:
如果还是解决不了可以加下微信 daxueshikefu  做大学仕的,可以咨询一下

网友(点评):
在这里沟通吧,大家方便交流。

网友:
加点毛刷大概,大概几毫米长,合并后,沙子不会落下的。

网友(点评):
毛刷加在侧板上还是加在箱子上?还有就是会不会出现沙子沾到毛刷上去?

网友(点评):
像商场扶梯两侧的那种,很密实,弄的很短,当然要比沙粒直径稍长,放到活动板上。毛刷上会有残留。但是你的问题不是合不拢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安息角没考虑好,如果想省事,直接加个振动电机就好。

这种叶片适合做输送用,不是做混合用,如果要做混合的话,换一种叶片。找一下输送的书籍看看,里面的螺旋输送里面介绍的三种叶片,分别解释用什么叶片用在什么场合。

网友D:
侧边增加抖动的功能,把沙子从侧边震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叶片适合做输送用,不是做混合用,如果要做混合的话,换一种叶片。找一下输送的书籍看看,里面的螺旋 ...

不好意思,好像只知道有无心轴螺杆和有心轴螺杆,还有所说的多头带状螺旋的螺杆适合混料的,在我这里不合适吧?其他的我就不了解了,能否上个图给我科普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侧边增加抖动的功能,把沙子从侧边震下去

主要是侧板下面有止息角,沙子落在角上了。另外如果加震动,成本也上去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叶片适合做输送用,不是做混合用,如果要做混合的话,换一种叶片。找一下输送的书籍看看,里面的螺旋 ...

我这个不是混料用的哦!

楼主:
关于螺杆的问题我在这里就不讨论了,因为本设计的沙子没有混料的功能,所以说没必要做成其他特殊的情况。刚刚各位大神给的意见,我虚心接受,也去专门查了一下蛟龙的叶片问题,学习了。也顺便科普一下好啦!http://jingyan.baidu.com/article/e4511cf31b37ba2b845eafad.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还是解决不了可以加下微信 daxueshikefu  做大学仕的,可以咨询一下

因为我也不是很懂,但是有人懂,随意才推荐你的

网友:
可不可以做成刮板式的如图 这样刮进去

网友:
可以用这种方式进行落砂做宽一点

落砂仓

落砂仓

网友E:
从结构上不让它留住沙子。

网友F:
沙子要加热,要震动

网友G:
振动筛的设计方案不会更好吗?

网友H:
沙子残留的位置是侧板板面上有,还是说只是止息角那有啊?是不是侧板旋转的角度太小了,导致说侧板上如图所圈的这个位置残留下来的三角形沙子没有流下去所以说关不上,有缝隙,一般来说,如果是板子上有点点沙子,也不会说影响到你使用,除非说止息角那残留的沙子比较多,板子回不到原位,就会有较大的缝隙影响到你使用。而且你这侧板应该转不到180度,可能130-140度就是极限了,感觉是不是直接把板子焊接在轴上不要那个折边会不会好一些,这样可旋转角度会有200多度。

网友I:
您的这个落料方式有点问题,我大概画了一个示意图,用这种方式如何?混凝土搅拌站的混凝土就是用这种落料进入搅拌输送车的。供参考。

网友J:
在两个板子接触的地方加一道发泡海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从结构上不让它留住沙子。

请大神明确一下,这有点太笼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沙子要加热,要震动

不加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振动筛的设计方案不会更好吗?

我们的沙子都是一个粗细的,不需要筛选哦。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沙子残留的位置是侧板板面上有,还是说只是止息角那有啊?是不是侧板旋转的角度太小了,导致说侧板上如图所 ...

回复有点晚,不好意思。就是您上面圈出来的那个位置,会有积沙的现象,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沙子从缝隙中流出来,也正是因为积沙,所以第二次关不上,留下间隙。如果像您说的不需要那个折角,那么就会出现间隙,导致沙子流出。间隙的产生是因为钣金边缘有弯曲现象!大概就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点评):
这个角度不要勾这么大可以吗?就是勾的平面与水平平行。

网友(点评):
也是也可以变小一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您的这个落料方式有点问题,我大概画了一个示意图,用这种方式如何?混凝土搅拌站的混凝土就是用这种落料进 ...

我们没有气泵!

楼主:
引用 网友J:
在两个板子接触的地方加一道发泡海绵呢?

可以给我看看照片么?
哪种海绵?

网友H:
引用 楼主:
回复有点晚,不好意思。就是您上面圈出来的那个位置,会有积沙的现象,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沙子从缝隙 ...

我感觉你理解错我的意思了呢,不是不要下面的折边,是上面的折边不要

网友K:
看了楼上不少招数发现不少高手啊.我建议在不改变结构的情况下加长下面的勾角 当来料时有缝隙会漏到弯角处 堆积后会堵住出口 当打开后沙子自然落下弯角出多余的沙子也会落下一些·剩下的不影响关合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感觉你理解错我的意思了呢,不是不要下面的折边,是上面的折边不要

哦哦,那个折边是拿来定位用的,把轴靠在这个折边上,点焊一下,保证其精度。关于旋转角度的问题,应该是问题不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看了楼上不少招数发现不少高手啊.我建议在不改变结构的情况下加长下面的勾角 当来料时有缝隙会漏到弯角处  ...

主要是沙子不是特别干的那种,就怕会粘在上面,这就有点麻烦了!

网友:
同步带没有张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