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传动机构噪声怎么解决

楼主(2017-06-12):
如图所示机构,电机通过同步带带动移动小车在线轨上移动,当速度达到3m/min时发出嗡嗡的响声,且声音很大,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同步带为开口的

网友A:
你好,想了解一下,你这个负载多重,加速度多大?

网友:
如果是电气问题,那就查电机刚性设置(PID增益)
如果是机械问题,那就看你的同步带有没有装歪,像你那么长的距离,带的负载也不小,似乎用链条好点。
你的皮带多宽?

网友:
你这个皮带也太长了吧,我们用到1.6m,皮带张力就只有20Hz左右了

网友:
6米多的距离有点远。没做过。
是不是可以考虑加支撑条?或者支撑滚子?
另外,这么长的距离,电机端和从动端很难保证在一条线上吧?是不是把把从动端做成可以上下(以屏幕看的角度而言)调节的结构?

网友B:
想问楼主,负载有多大,同步带多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想了解一下,你这个负载多重,加速度多大?

负载40kg,加速度0.15m/s2。我把负载去掉也是一样的声音,可以确定跟负载大小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问楼主,负载有多大,同步带多宽,

同步带宽25mm,负载40kg,可以排除负载的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负载40kg,加速度0.15m/s2。我把负载去掉也是一样的声音,可以确定跟负载大小没有关系

3m/min速度很低了,可能是电机方面的问题?

我有一个同步带结构设计,伺服电机、减速机、线性导轨、同步带、移动平台。1kw电机,3000转/min,减速机减速比10,同步带主动轮r=42mm,移动平台总重35kg。设计速度为1.2m/s,加速度为14m/s2。同步带为8M,50mm宽,带轮中心距1200mm。

速度跟加速度都比较快,不知道噪音大到什么程度。心里没有底。。。

网友:
问一下lz,是不是在方通 表面铣了平面 然后再安装滑轨的, 方通本身平整度不太好吧

网友:
这么长的同步带,用起来没有振动?为什么不用齿轮齿条?

网友C:
一般来说图示噪声来自滑轨小车,你可以试下,不用负载,用手快速推小车的噪声有多少。

网友:
江苏大学仕,解决企业制造技术、生产技术难题的互联网服务平台,涵盖化学化工、生物医药、机械机电、冶金矿产、新型材料、电子电力、能源环保、轻工食品、农业牧渔、建筑建材等多种行业。整合全球范围内的专家、教授、工程师以及技术研发机构,有丰富的一手智库资源。平台依托智能匹配及推荐系统,为技术发布者和解决者打造了专人服务,致力于实现供需双方的利益最大化,助力中国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咨询微信 daxueshikefu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来说图示噪声来自滑轨小车,你可以试下,不用负载,用手快速推小车的噪声有多少。

试过的,用手推和用电机带动产生的声音明显是不一样的

网友:
以前遇到过,应该是共振引起的,想办法改变固有频率
还有设计的主动轮最好同步轮有安装座,你这样做的话全靠电机轴崩紧皮带,问题估计有点大

网友(点评):
意思就是电机轴受到了太大的弯矩?

网友:
这么长的距离怎么不让电机动,同步带静。

网友:
一.同步带震动;中间加过渡轮减震;
二.同步带与同步轮啮合噪声;同步轮中间车槽降噪;
三.检查你的同步带预紧力是否合适;

网友:
太长,速度快,皮带产生振动产生噪音。通过增加皮带张力,把带轮做动平衡。看是否能够解决?

网友:
1.过载;  2、同步轮的直径小于最低标准,带轮的直径臂带宽小于最低标准; 3、预紧力过大;  4、带轮与带轮之间不平行;  5、同步带与同步轮之间的啮合不正常。 纠正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  1、对设计进行改进,避免出现过载的情况;  2、对同步带轮直径的设计进行改进,适当的增加直径,要确保同步轮的直径大于同步带的带宽;  3、对预紧力进行调整;  4、对带轮间的平行度进行适当的调整;  5、确保同步带与同步带轮之间有良好的啮合。

网友:
1.你的皮带侧面擦同步轮挡圈,转速低时不明显,转速高时噪音就上来了、
2.你的同步轮小于推荐的最小齿数,造成同步带过度弯曲,齿间摩擦严重,发出噪音,检查同步带齿面上是不是留下了黑色的。

网友:
咋一看没有一个说到点子上的,给你几点建议1、同步带本身不是很适合高速的,超长的机构
2、试试不同齿型的同步带。你用AT系列 SM系列都嘈死人,建议STD系列
3、齿面绿布(这个最为有效!)

网友:
有没有联系方式,可以联系沟通下

网友:
个人感觉是同步带太长带中间张力不够,传动时会上下抖动产生噪声,还有你的电机力度够不够有没有试过加个减速机增加力矩

网友(2017-07-13):
你的这个工况类似于编织的大横机,我们以前配套横机厂试过出现这个问题,滚齿的刀具我们都换了几把,最后发现是轮子的外径公差造成的异响,速度越快,声音越大,唰唰唰的。点我头像,一起解决

网友(2017-09-11):
皮带在摩擦或松了

网友(2018-01-16):
我认为应该在实际开行中仔细分辨声音出自哪里,在分析产生原因,6米的行程同步带宽度在50-80mm,速度3米不应有太大噪音的,中间可以适当加托辊缓解下垂。

网友:
这么长的同步带容易发生振动吧,中间涨紧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