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在用photoview渲染时老是突然自己停止

楼主(2017-06-12):
本人小白,大二学生,最近在准备比赛,然后做动画时突然出现这个问题,试了好几次都是出着出着就断了,一看视频也只有前面一小部分,搞不懂咋回事,与没有大神给看看呀。

楼主:
有没有大哥们给小弟看看呀

网友A:
电脑内存多大的?4G的以前遇到过崩溃的情况

网友B:
操作系统版本,sollidworks版本,电脑配置通通报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操作系统版本,sollidworks版本,电脑配置通通报上来。

win10,sw12,电脑的话4G内存,显卡950M,i5-6300处理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内存多大的?4G的以前遇到过崩溃的情况

4G运存,我感觉应该不是电脑的问题,我用室友的电脑也是这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操作系统版本,sollidworks版本,电脑配置通通报上来。

sw12,win10, 4G运存,i5cpu,950m2G独显

网友C:
应该不是配置不够,这款软件原本就难以调用电脑的全部性能。
你说的photoview是指你在做的运动算例中的motion,还是真的开着photoview360这个插件在做渲染?如果是后者,关闭即可。前者的话,只是你设置的一些参数不精简。针对参数这个问题,你说你在做动画,不知道是做运动仿真动画还是运动展示动画?如果是运动仿真动画,一些连接副尽量用配合来代替,马达参数设置尽量简单;如果只是做普通的运动展示动画,建议直接用距离和角度的关键帧数值变化来做;这两种方法的关键区别在于是否需要软件去“计算”。
举例你应该能明白:投篮,现实投篮不一定能进球,需要控制力度角度姿势等等,才能推算出正确的轨迹;而动画投篮能直接设置正确的篮球轨迹,让求走你想让他走的轨迹。前者就是运动仿真(一般用来论证),而后者只是动画(仅用来展示你的设计、想法,让人可以更直观的认识)。
如果只是做动画,就不必去按仿真的参数设置
(PS:win10装solidworks2012可不是官配推荐,建议装16以后的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不是配置不够,这款软件原本就难以调用电脑的全部性能。
你说的photoview是指你在做的运动算例中的mot ...

感谢大哥回复哈。我是开着photoview360在做渲染,可是关了他,用solidworks屏幕来渲染效果没那么逼真呀。我是在做一个振动给料机的运动仿真动画是遇到的这个问题。我加了三个振荡线性马达,也加了些参数,还有几个视图转换。然后就那样了。
我再试一下精简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不是配置不够,这款软件原本就难以调用电脑的全部性能。
你说的photoview是指你在做的运动算例中的mot ...

大哥,我扣扣1843583484,加我,我想请教您几个问题,多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哥回复哈。我是开着photoview360在做渲染,可是关了他,用solidworks屏幕来渲染效果没那么逼真呀。 ...

你所谓开着插件作动画渲染完全是无用功,完全是你自以为是的,因为渲染插件根本不在你作动画时渲染。
而是做好动画后,保存时选photoview360渲染器,在保存动画时,对动画进行渲染
所以出毛病的原因是solidworks2012根本不兼容win10,win10后出现的,solidworks2012上哪兼容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所谓开着插件作动画渲染完全是无用功,完全是你自以为是的,因为渲染插件根本不在你作动画时渲染。
而 ...

不是,我的问题就出在保存动画之后的开始开始渲染过程中啊。他会出着出着自己终止。
我在制作动画过程中没遇到问题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哥回复哈。我是开着photoview360在做渲染,可是关了他,用solidworks屏幕来渲染效果没那么逼真呀。 ...

不知道你的动画需要逼真到什么程度,贴一个我以前做的动画,大概花半小时随意做的,当时着急做出来展示给客户的,没啥复杂的动作,仅参考画面即可,输出也只是选的是SOLIDWORKS屏幕,修改了几个环境参数,不知道这样的画面能不能达到你需要的逼真程度。(传送门http://www.cmiw.cn/thread-486237-1-1.html
补一个别人的贴,也是和动画画质有关的,问题有几分相似(传送门http://www.cmiw.cn/thread-393702-1-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