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懂包装机械的大神们,指点下这种产品用设备怎么包装比较合理

楼主(2017-06-12):
这是人工包装的  用的热缩膜   是一个两头通的袋子  装进去后两端塑封  然后热风吹下   薄膜回缩, 要是用设备包装怎么弄比较合理那  请各位指点   产品是艾叶卷成的小柱   重量很轻。

网友:
网上有专门热塑封机。具体你查视频中的易拉罐封装

网友A:
你要全自动还是半自动,就是说你的设备只需要机器封口,膜上料
还是艾叶也自动对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全自动还是半自动,就是说你的设备只需要机器封口,膜上料
还是艾叶也自动对齐

光机器封口  膜上料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光机器封口  膜上料就行了

参考这个 视频吧,热封口网上多的是,不过能直接参考的貌似不多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zA4MjEzNjg0.html?spm=a2hzp.8244740.userfeed.5!2~5~5~5!2~A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zA4NDY2MjA4.html?spm=a2h0j.8191423.module_basic_relation.5~5!2~5~5!4~5!2~1~3~A

第二在1分钟左右
你这个是两头开口的袋子,感觉2头放加热铜块就可以了
关键是如何放进袋子里,如果是手工塞进去,那只要一个气缸,上面带加热铜块,先封这头,再封另外一头就好了。
这个成本最低

你说的膜上料,我也不知道你的膜是怎么来料的,是一叠膜,你需要一张张抽开?还是一卷(像超市那种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