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佬一个加工参数

楼主(2017-06-12):
我是苏州小刀具的一个小搬砖党,之前去安徽某铸造厂试验CBN刀具(其实是针对客户的样刀进行的仿制),发现客户家有一CBN刀粒使用数目很大,于是就和师傅拿了一片,是SNGN120412  CBN700的方形刀粒,自家对这个CBN刀粒实在是没什么经验,我又入行不久,去试验的时候一些参数说不上,是真的尴尬,现在想提前做点准备,想问问各位大佬,这款CBN刀粒有没有使用过,切削材料是铸铁,用于精加工,能给个加工参数,或者试验经历给小弟一些帮助 ,感激不尽!

网友:
自己上度库里翻几篇就明白了,就怕你对其他刀具参数也不是很清楚。刀具加工主要是一些,
1.冷却
2.切削速度与转数有关
3.每转进给量与光洁度有关
4.主轴功率定加工深度
5.还有一些刀具角度,需要你们设计的掌握

网友A:
方刀片,0后角,刀尖圆弧半径1.2mm,专门的灰铸铁精加工刀片
切削用量:υc=71.6m/min,αp=1.0mm以内,进给可以根据表面粗糙度来调整,以上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刀片,0后角,刀尖圆弧半径1.2mm,专门的灰铸铁精加工刀片
切削用量:υc=71.6m/min,αp=1.0mm以内,进 ...

您好  我想请问下UC是指什么  还有 这款刀具我在富耐克的空调压缩机法兰解决方案中有发现 因为不能放链接  您可以移步去看下  我看和我试刀时加工的零件基本一致  在这个案例里他的切深给到了1.5不知道您对这个怎么看

网友B:
加工参数要根据现场状况,分析后得出,也就是说上经验值。
再牛逼的刀,在没有刚性的情况下,用高参数就是找踹。
同样,在状况良心的情况下用低参数,又没效率,等于在磨刀。
建议看置顶的,关于提问的贴,有助于改善现状。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  我想请问下UC是指什么  还有 这款刀具我在富耐克的空调压缩机法兰解决方案中有发现 因为不能放链接 ...

现场工件如果装夹刚性很好的话,1.5mm的切深也可以考虑的
切削速度应该是Vc,打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工参数要根据现场状况,分析后得出,也就是说上经验值。
再牛逼的刀,在没有刚性的情况下,用高参数就是 ...

版主大大您好,我附上两张图,您看有没有更清楚一点

主要加工平面

主要加工平面

富耐克的案例

富耐克的案例

网友:
1,工件材料,有没有做过粗加工?
2,机床类型,最高转速?
3,刀具类型,刀片刃口类型——倒棱,倒圆,还是倒棱+倒圆?
4,切削余量,车端面还是车外圆,有无断续切削?
5,图纸要求:直径公差,粗糙度,波纹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