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标为什么对同一炉内热处理硬度规定一个偏差范围?

楼主(2017-06-12):
各位大神,请教一个问题。国标为什么对同一炉内热处理硬度规定一个偏差范围?

网友A:
要不然怎么办?规定个具体数值?那师傅会疯的,质检也会疯的。

楼主:
如果超过这一偏差值,对材料有没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然怎么办?规定个具体数值?那师傅会疯的,质检也会疯的。

如果超过这一偏差值对材料有没有影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超过这一偏差值对材料有没有影响,

影响肯定是有的啊,你查手册的时候,不同的材料,不同的结构,不同的用途,都有各自不同的推荐热处理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影响肯定是有的啊,你查手册的时候,不同的材料,不同的结构,不同的用途,都有各自不同的推荐热处理参数 ...

现在就想知道,这个偏差范围是怎么得出来的?

网友:
工件在炉中所摆放的位置都有不同。

网友:
炉内的温度是不均匀的,离热源较近的热处理温度高点,离远点的,热处理温度会低一点

网友:
这是一个件是不同位置的检查结果(大齿圈)

网友:
位置啊,各点温度不一样

网友:
车去脱碳层,再打硬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