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平面度检测的问题

楼主(2017-06-12):
    我们现在做一个圆片,材质是SK2,外径、内孔、厚度分别是φ110*φ9.45*1.45,普通间隙冲压落料,检测工件平面度为0.5-0.6,后期盐浴炉淬火平面度简直烂到家,淬火、回火后硬度HRC61-63、平面度要求0.06,产出率在20%左右,现需各路大神帮忙出一个改善方案,落料-淬火的平面度控制及检测方式,我们现在的检测方式没有标准,都是随意检测,愁死了!!!!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圆片的毛刺影响的检测结果

网友:
象0.06这么大的平面度公差的检测可以用平板塞尺来检验

网友:
最简单的检测平面度就用刀口尺看缝隙

网友:
楼主说说你随意检测是怎么检测的。
现场使用最便捷的是带表平面度检具,原理也很简单,说出来一点就透
你可以搜一下,一看就明白了。你这个工件太薄,如何减少测量力引起的变形是一个问题,非接触的会好一点。

网友(点评):
平面度定义有国标有ISO怎么能随意检测,想不明白。

网友:
你的热处理是最后道工序吗 后面没有磨  选接近鼻线的冷却液 也许能好点 比如双液淬火 回火用油炉回火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