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车床镗爪问题,欢迎各位车工师傅进来讨论下

楼主(2017-06-12):
本人从事了七八年机加行业,做的比较多的是车床,至今三爪的装夹跳动的问题还在困扰着我。遇到比较多人用的方法是夹一个圆件到爪子最里面的齿上先车前面,然后把装夹的地方避空。也有人夹爪子最里面的台阶。还有的干脆不夹东西直接镗。这几种方法跳动一般能控制在5个丝左右。镗得好的话能在3个丝左右。偶然关注到这个论坛,有没有做车床的师傅讨论下大家都是怎么镗爪子的,能保证在多少跳动

楼主:
有人吗,感兴趣的朋友进来讨论下呗

网友A:
液压卡盘的话,夹紧圆件镗孔可以达到1丝左右吧

网友B:
1,通常都是楼主说的这三种,大家都这么干,最后一种少见,
2,听师傅说能干到2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压卡盘的话,夹紧圆件镗孔可以达到1丝左右吧

液压的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1,通常都是楼主说的这三种,大家都这么干,最后一种少见,
2,听师傅说能干到2丝

最后一种我也没用过,我只是听说过有人这样弄,但感觉上这样的方法好像行不通的啊,爪子本身是松的,怎么能镗呢

网友:
最后一种明显是错误的,能保证5丝纯粹就是蒙的。
关于镗软爪你可以参考一下http://www.cmiw.cn/thread-352847-1-20.html

网友C:
镗内卡内,镗外卡外,,,1s没问题,必须是没有大间隙的卡盘,烂卡盘不在此列。

网友:
http://www.cmiw.cn/thread-352847-1-1.html
感觉楼主也是位较真的主。
给你推荐社区一位老前辈实践过的方法。
如果拆解几个卡盘,再认真分析一下,针对性制定策略会比较好。从别人的介绍里获取经验也是捷径,缺点是容易停留在表面。

网友D:
1把爪子卸下铣或线切割掉最后一牙深度随意但3个爪子尽量一致2夹个比工件外园大的园片把爪子内孔车到比工件大一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液压的没用过

看来楼主使用的是简易数控车或者是普车,好的卡盘精度也很高的,如楼主所说的跳动4,5丝的卡盘实在是不怎么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镗内卡内,镗外卡外,,,1s没问题,必须是没有大间隙的卡盘,烂卡盘不在此列。

1s我感觉不太可能,镗好后不是说就在爪子前面打表,起码要伸长个80-100左右。能在离爪子一百的地方反复装夹打表能在3个丝以内我认为都算镗得很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楼主使用的是简易数控车或者是普车,好的卡盘精度也很高的,如楼主所说的跳动4,5丝的卡盘实在是不怎 ...

用的6150普车和6140的广数数控车,普车的跳动是4-5个丝   数控的好点,在3个丝以内

楼主:
今天闲着没事,试了下不夹东西镗(软爪),完事后夹了根活塞杆,大概伸长150左右,打表在3-4个丝。

网友E:
一般都是车软爪,老硬爪焊软钢,再车正利用。车硬爪是搞破坏。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都是车软爪,老硬爪焊软钢,再车正利用。车硬爪是搞破坏。

软爪容易磨损变形,硬爪镗好一次后都可以用半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6150普车和6140的广数数控车,普车的跳动是4-5个丝   数控的好点,在3个丝以内

手动卡盘和液压卡盘镗孔后的精度是有区别的

网友:
正河源以前有镗爪工具。
楼主去问问。
反绷一个圈圈的方法,因为有间隙,要解决需要一些技巧,但很难掌控。
另外,装夹的零件本身的跳动和圆度都会影响检测值,很容易误导。

网友:
引用 网友D:
1把爪子卸下铣或线切割掉最后一牙深度随意但3个爪子尽量一致2夹个比工件外园大的园片把爪子内孔车到比工件 ...

同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一种我也没用过,我只是听说过有人这样弄,但感觉上这样的方法好像行不通的啊,爪子本身是松的,怎么 ...

最后一种我见过,安装液压卡盘时镗的。卡爪后面的传动螺纹已经不是矩形螺纹,类似三角螺纹,不过结果精度不好,在10个丝。当时要求加工的零件要求不高,也就用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软爪容易磨损变形,硬爪镗好一次后都可以用半年了

如黑半年活不变,可用专闭夹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1把爪子卸下铣或线切割掉最后一牙深度随意但3个爪子尽量一致2夹个比工件外园大的园片把爪子内孔车到比工件 ...

这也是一个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