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车铣复合 能否加工 斜45度 回转零件

楼主(2017-06-12):
求教下大家:
下图的零件,不考虑用车铣复合、5轴机床
5个φ31的孔,能否用回转台+车床 (或者 回转台+铣床) 一次装夹加工出来
(其他外形可以二次装夹,但是 5个φ31 的孔的加工,希望是在同一次装夹中完成加工,保证精度)

个人很粗浅的想法:
红色的90°,回转台 4个分度,应该没问题
比较担心的就是 黄色的4个45°,相对中间轴,角度精度能到多少,怎么保证是朝着R120的圆心……
以及 倾斜45°,所掏的φ31的5个孔,还要保证公差0.05mm内。

如果是用铣床+回转台,φ31的孔 公差肯定没问题。
但是怎么斜45°下去铣?是不是切45°的底面,来方便倾斜装夹?——但是这样就要切四个面,倾斜装夹4次…

除了5轴机床,普通立式CNC 怎么能斜45°铣下去…

请大家指点
TKS!

补充内容 (2017-6-14 09:05):
楼里很多兄台都说0.05°精度要求高了
查了DMG CMX 50U,B和C轴 定位精度 官网写的是16弧秒
德国peiseler ZA系列 可倾转台,定位精度 ±3弧秒,重复精度±1弧秒
国产回转台 样本精度写的是60弧秒

补充内容 (2017-6-14 09:10):
0.05°=3弧分,3倍于 国产转台精度
有兄台说 实际做出来到不了这个精度 上坐标仪 这个也完全理解
所以 是放到多少的角度精度,会符合实际的可倾回转加工误差?
(个人精雕机经验,官网精度0.01mm, 实际0.04无压力)

网友:
这精度好难!

网友:
只能上相应精度等级的凸轮分度器才能完成。并且铣床主轴精度合格。

网友:
分度头会用不?很好用的!

网友:
在可倾回转工作台上就可以一次装夹完成加工。

网友(点评):
感谢! 恩 确实就是想找这个,之前只在5轴机床上看到过数控的,没见过手动的。 看了下可倾回转台的精度,60",精度足够。 再请教:90°分度的装夹,类似定心卡盘,这个没问题。 45°的分度……

网友(点评):
45°分度 需要的那个轴线,我的零件是不是要做些工艺设计,方便它安装到可倾回转台上的时候,能准确过竖直回转轴的轴线中心?

网友(点评):
保证侧倾点的尺寸就可以。

网友:
这个角度公差如果不是虚标的话,感觉已经是规定要用数控设备了

网友:
车床+铣床和分度头就可以搞定的

网友(点评):
感谢!再请教: 45°分度 时,怎么方便让他定位,让回转台的θX 经过我的R120的圆心轴?

网友(点评):
立铣头有两个方向可用的,肯定搞得了的

网友:
这个没啥难的。

网友:
这个角度的精度是完成不了的,五轴一次性出来都达不到这个要求,分度头铣床啥的想都别想

网友(点评):
0.05°→3 arc min;分度头 回转台 ,看定位精度 都在60" 重复定位精度更高些 五轴数控的分辨率自然能更高 所以,请教 是为什么不能做? 应该是我哪里理解错了是吧……?

网友(点评):
回楼上的,因为我们加工过角度要求的,做出来自我感觉良好,蔡司三坐标上一打傻眼,很多东西只是我们自己觉得加工出来很好,真的上好的检验设备检验感觉世界有点不一样

网友:
我怎么感觉五轴的也达不到这个加工精度啊0.05°。。。。。。。

网友:
球面数控是可以加工的,但精度的话要估量一下

网友:
±0.05o,这个角度公差精度比较高。

网友(点评):
主贴里,补充了查询的 DMG、 派士乐、国产回转台的精度 我是按之前CNC的经验,觉得 误差=3~5倍的机床精度,加工起来没太大难度 所以 选的这个3弧分=国产转台精度 3倍 实际还需要再放到多少 符合加工能力?~

网友:
做工装!±0.05°工装要求比较高!

网友:
角度确实精度要求太高了,一般达不到

网友A:
关注一下,手上也有个零件,光学工程师说角度以秒计算,公差当时给的是±0.01°,现在外发给5轴,不知道回来行不行

网友(点评):
也关注下你 我也是光学上用的~ 帖子里 大家都说0.05° 不现实,但是看回转台精度 又能到60弧秒 等你来解惑了 大兄弟~

网友:
这种活,感觉的工装了,什么五轴,回转头,角度公差精度都够呛啊!

网友:
用五轴能做得不超差就谢天谢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注一下,手上也有个零件,光学工程师说角度以秒计算,公差当时给的是±0.01°,现在外发给5轴,不知道回 ...

有些精度还是要靠装配,用螺钉微调,感觉挺笨的方法,但是国外产品也用啊

网友:
楼主,加我个QQ563426681,都是做光学机械的

网友(2017-07-27):
手上有5个件,是五轴做出来的,不过五轴应该是后面加的,打了下三坐标,有两个件偏差比较大,其余三个在0.04°-0.06°,感觉0.05°应该能达到,我的零件比较小,取点不好取,楼主这个件,应该没问题。话说,我用慢走丝割了个零件,角度偏差0.008°。
我看到网上有些数控分度头的精度在千分之一度。
这些数据大家可以参考下。

网友(点评):
哈 还有回馈了 赞!! 我的还没做 先用中间件 +定位销过度了,下个月初装配测试,如果效果不理想,到时候还是要考虑上 回转台 ~

网友:
用伺服的分度头可以保证这个角度公差,分度头+立加可以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