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看这个形状可否做的出来?

楼主(2017-06-12):
截面宽度8,   2边的直线段高0.3, 顶部是一段圆弧,最高点距底面0.5,   可以用0.5的钣金料“镦”出来么?

网友:
只要吨位足够可以完成,具体你依据冲压手册计算后加大一倍的安全(能力)系数

网友:
单件CNC随便加工,曾经搞过这种的轴瓦合金

网友:
这个不是钣金件。。。

网友:
这个最起码要350吨位的了

网友:
问题解决没有,如果还有问题可以咨询微信 daxueshikefu

网友:
零件是什么材料?

网友:
阿斯达岁的大苏打大苏打三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