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从衣服上去除玻璃胶?

楼主(2017-06-12):
我们粘汽车玻璃一般用一种黑色如泥的玻璃胶,胶未干之前经常在车子旁边晃来晃去,一不小心就蹭到衣服上了。用什么办法可以洗掉呢?现在是没有办法了。百度一查,方法太多,众说纷纭,也不能一一试之,估计试下去,衣服也就报废了。想听大侠们的经验之谈?感谢!

网友:
上香焦水再动用牙刷

网友(点评):
难道大侠也有类似的遭遇?

网友(点评):
同门窗厂打个交道,他们洗手也用香焦手除去。

网友:
搞块破布,然后粘上胶,试到你满意为止。

网友(点评):
这也算是个办法。

网友:
一般都有工作服,脏了洗洗也就没管它了

网友:
玻璃胶很容易渗进衣服纤维里。如果在第一时间发现衣服粘到玻璃胶,最好还是不要动,因为玻璃胶干透大概要经过24小时,完全干透在36小时左右,你可以在中间这段时间轻轻的拔掉粘在衣服上的玻璃胶,这样的方法可以多处理掉一些,剩下的一点点胶可以在以后多次的洗衣中慢慢搓洗。这种方法只是时间比较久远,而换来的是不会破坏衣服纤维、颜色。如果你直接去刮的话,玻璃胶跑进衣服纤维里就更不容易清理了。玻璃胶清除方法:
1、用小涮子沾一些二甲苯,浸在玻璃胶的地方
2、用纸巾擦浸过二甲苯的玻璃胶,就可以了
3、最后用抹布擦干净,原理:二甲苯是玻璃胶的速溶剂。

网友:
楼上使用二甲苯化学相溶的方法,不知对衣服有木有损坏?

网友(点评):
有这方面的担忧,想用纯酒精先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