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乐包装切断工艺

楼主(2017-06-13):
请教有经验师父,利乐包装的切断工艺是什么样的,在视频网站上看到的并不详细。所以求教家人。
个人分析,割断无非3种:1、锯断;2、切(割)断;3、熔断(如激光)。不知道利乐机械上是什么样的切断方式。如可以发视频,就太感谢了!~

网友A:
猜一个:熔断
利用切断、封口模的不同温度,一个动作完成封口+切断。。。感觉难点是封口不破
封口、切断瞬时完成,是包装机械里的豪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猜一个:熔断
利用切断、封口模的不同温度,一个动作完成封口+切断。。。感觉难点是封口不破
封口、切断 ...

我了解不深,热融合是一定的,但切断这,貌似有不同工艺。从安全成本角度和对环境污染方面,个人觉得还是物理切断可能性大。但不知道具体方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了解不深,热融合是一定的,但切断这,貌似有不同工艺。从安全成本角度和对环境污染方面,个人觉得还是 ...

可能是我们想复杂了,搞不好只是一个模具整体加热,局部带刃口。。。
先找个简易封口机试试。。。

网友B:
去利乐参观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我们想复杂了,搞不好只是一个模具整体加热,局部带刃口。。。
先找个简易封口机试试。。。

没有,现在工业化液体饮料(利乐装)基本都是包装、灌装整体成型的,从塑膜材料饮料经过机械一次成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利乐参观一下

好办法,但离得远,进不去。所以来求助万能的家人。
还有发现问题只是一方面,解决问题还是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现在工业化液体饮料(利乐装)基本都是包装、灌装整体成型的,从塑膜材料饮料经过机械一次成型。

原理都是一样的。。。无非是简单和复杂的区别

网友C:
我们帮利乐代加工的,做过1个后段的包装设备,这个设备是在小包封装完成后,将6盒或者12盒自动缠绕起来的,里面有把刀用来切断缠绕薄膜的,你要了解的,貌似是1个个纸盒是怎么切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帮利乐代加工的,做过1个后段的包装设备,这个设备是在小包封装完成后,将6盒或者12盒自动缠绕起来的, ...

是的,想知道每个纸盒怎么切的。这只是初步。
如果是物理的闸刀是切断,是不是所有利乐设备都这样?
如果不是,先进的设备采用的是什么切断形式?

网友D:
之前做过塑料膜的切断机构,也是采用的热切方式,效果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之前做过塑料膜的切断机构,也是采用的热切方式,效果不错

甲方有安全环保方面的有求吗?因为我们配套的公司有可能需要有相关质量体系的认证,所以需要考虑热熔后的安全问题和环保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之前做过塑料膜的切断机构,也是采用的热切方式,效果不错

如果采用热切形式,如何保证在流水线高速运转中没有塑料拉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