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斜齿齿轮的测绘计算问题

楼主(2017-06-13):
各位大神,目前我手头有一对斜齿齿轮需要测绘,中心距离为30.5(该尺寸精确,无异议),齿数10个齿,模数2.75(用滚刀测试结果)。齿顶圆直径Φ34.5(现场用带表游标卡尺测的),齿底圆直径Φ23.6(现场用带表游标卡尺测的)。根据中心距离,计算螺旋角β为25°37'32''。
但根据M=2.75,Z=10,β=25°37'32'',按齿顶高系数为0.8计算,齿轮的齿顶圆直径和齿底圆直径都不对。齿顶圆直径距离偏差很大。请各位大神解惑?是否模数有错误?

网友:
齿轮测绘就怕变位齿轮

网友A:
保证中心距,下次成对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证中心距,下次成对更换

这个是别人给我们测绘的,是油泵上的齿轮。让我们做新的进行更换,但是我们测绘出来的数据,推导起来总是有不对的地方,所以想问问,是不是哪里不对?

网友B:
在计算下理论公法线,多计算几个不同跨齿数的数值,在和你测量的对比下看看。

网友:
测一下弦齿厚,看看有无变位。

网友:
下载个GEARTRAX,一个齿轮设计的软件,匹配下各种参数,看看哪一组参数最匹配

网友:
1. 数出要测齿轮的齿数Z;
2. 测出与其啮合齿轮的两齿轮中心距a ,并数出与其啮合的齿轮齿数,利用公式
m=2a/(Z1+Z2);计算出模数m;
3. 压力角:用相关的量具测量,一般是20度;
4.测量出齿厚
根据模数m,   齿数Z,  压力角,齿轮厚度,在UG中,输入以上几个参数就可以画出齿轮的形状,如上图;再根据被测齿轮内孔、键槽等画出齿轮;
把齿轮导出到CAD或者其他二维软件,出加工图纸;不过在图纸上标出齿轮的相关参数;
模数、齿数、压力角、齿轮厚度、标出跨齿数的公法线长度(控制齿轮的加工精度),在图纸中通常标出齿轮的齿顶圆直径、齿轮厚度,方便加工者选择此齿轮的毛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计算下理论公法线,多计算几个不同跨齿数的数值,在和你测量的对比下看看。

理论公法线和实际测的,也不一样。理论值是12.69,实测是12.89左右。

网友:
楼主,根据你测的公法线为12.89左右,你这齿轮的压力角不大可能是20°,应该是30°才对。以下计算供楼主参考。

-----渐开线圆柱齿轮几何计算结果-----2017年06月29日

(一) 基本参数:
1 小齿轮齿数          10             9 总变位系数           0.05740
2 大齿轮齿数          10            10 标准中心距           30.34289
3 法向模数            2.75          11 实际中心距           30.49975
 4 端面模数            3.03429       12 中心距上下偏差       .0195  -.0195
 5 法向压力角          30            13 传动比               1.00000
 6 端面压力角          32.49858      14 啮合方式             外啮合
 7 端面啮合角          32.95826      15 端面基节             8.03976
8 螺旋角              25            16 基圆螺旋角           21.46902

(二) 小齿轮(代号:pinion)             (三) 大齿轮(代号:gearwheel)
1 分度圆直径          30.34289       1 分度圆直径           30.34289
 2 节圆直径            30.49975       2 节圆直径             30.49975
 3 基圆直径            25.59134       3 基圆直径             25.59134
4 变位系数            0.02870        4 变位系数             0.02870
 5 齿顶高系数          .73            5 齿顶高系数           .73
 6 齿根高系数          1.25           6 齿根高系数           1.25
 7 齿顶高              2.08544        7 齿顶高               2.08544
8 齿根高              3.35858        8 齿根高               3.35858
9 全齿高              5.44401        9 全齿高               5.44401
10 齿顶圆直径          34.51376      10 齿顶圆直径           34.51376
11 齿根圆直径          23.62574      11 齿根圆直径           23.62574
12 当量齿数            12.74042      12 当量齿数             12.74042
13 公法线跨测齿数      2             13 公法线跨测齿数       2
14 法向公法线长度      12.96482      14 法向公法线长度       12.96482
15 公法线长度上偏差    -0.04850      15 公法线长度上偏差     -0.04850
16 公法线长度下偏差    -0.09699      16 公法线长度下偏差     -0.09699
17 分度圆弧齿厚        4.41083       17 分度圆弧齿厚         4.41083
18 齿厚上偏差          -.056         18 齿厚上偏差           -.056
19 齿厚下偏差          -.112         19 齿厚下偏差           -.112
20 齿顶厚度            2.09962       20 齿顶厚度             2.09962
21 齿宽                20            21 齿宽                 20
22 齿根圆角            1.045         22 齿根圆角             1.045
23 渐开线起始圆直径    27.39239      23 渐开线起始圆直径     27.39239
24 精度等级   7 GB/T10095.1-2008     24 精度等级   7 GB/T10095.1-2008
25 径向跳动公差        .024          25 径向跳动公差         .024
26 齿距累积总偏差      .03           26 齿距累积总偏差       .03
27 单个齿距偏差        ±.011        27 单个齿距偏差         ±.011
28 齿廓总偏差          .014          28 齿廓总偏差           .014
29 螺旋线总偏差        .014          29 螺旋线总偏差         .014
30 量棒(球)直径        6             30 量棒(球)直径         6
31 跨棒距              40.46069      31 跨棒距               40.46069
32 跨棒距上偏差        -0.07792      32 跨棒距上偏差         -0.07792
33 跨棒距下偏差        -0.15607      33 跨棒距下偏差         -0.15607

(四) 其它参数
 1 齿轮副法向最小侧隙  0.09699        2 齿轮副法向最大侧隙   0.19399
3 端面重合度          0.81658        4 轴向重合度           0.97835
5 总重合度            1.79493        6 小齿轮主动
7 小齿轮齿根滑动率    1.30939        8 大齿轮齿根滑动率     1.30939

(五) 参考资料:《齿轮手册》(上册) 机械工业出版社

附注:渐开线起始(终止)圆直径按对象件齿顶圆直径+安全裕度 .16 和 .16 计算,
同时也考虑了中心距上下偏差的影响。

--------结束--------

网友(2018-01-31):
好厉害,真是见识了。+ }( d" D* A  P9 \) 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