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外接圆圆心坐标值

楼主(2017-06-13):
知道三点的坐标值,如何计算出外接圆的圆心的坐标值,谢谢!

网友:
软件画图是最方便快捷的方法,另外楼主应该贴个图什么的,也方便大家帮助你啊

网友:
这个CAD里面也可以的啊

网友:
画个示意图,应该可以推导

网友:
楼主,这可是初中几何的知识啊。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我已经搞定了,我需要的是公式,编程序用。

网友:
软件里面使用三点画圆

网友:
解三元二次方程组,求圆方程的三个参数,高中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