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种机构传动Z向震动最小

楼主(2017-06-13):
XYZ三轴运动机构,Z轴固定载具,上方为线性扫描相机;扫描时X轴(中间轴)运动,YZ轴不动,现在由于X轴运行时会产生Z方向的震动(正弦波),造成扫描图像不清晰(扫描相机组合的景深约为0.02mm),有没有一种机构可替代X轴丝杆,使扫描时震动降到最小

网友A:
X轴换一直同步带传动的线性模组,这个做模组供应商肯定有办法的

网友B:
加直线导轨锁紧机构就可以了,网上有卖:导轨锁,有手动,气动,液压的,手动的价格还好,气动价格好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X轴换一直同步带传动的线性模组,这个做模组供应商肯定有办法的

用同步带定位精度达不到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直线导轨锁紧机构就可以了,网上有卖:导轨锁,有手动,气动,液压的,手动的价格还好,气动价格好贵

这个和锁紧无关,就是丝杆运转过程中的径向震动

网友C:
直线电机、研磨C5级以上滚珠丝杆都可以,别说你用的是滚扎丝杆来做线性检测。

网友D:
直线电机+高预紧导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线电机、研磨C5级以上滚珠丝杆都可以,别说你用的是滚扎丝杆来做线性检测。

用的是MISUMI高精密级的单轴模组  研磨级的滚珠丝杆一般用什么品牌的 能不能提供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线电机+高预紧导轨

直线电机成本有点高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的是MISUMI高精密级的单轴模组  研磨级的滚珠丝杆一般用什么品牌的 能不能提供下

米思米单轴模组用的丝杆多数都是THK供应的,如果你选的米思米高精密级模组应该不会出现明显的Z向震动。
C5级研磨丝杆常用黑田、THK。
你的问题有可能是XYZ三轴叠加在一起的共振引起,应该从各轴的震动传递、消除去分析。
曾经遇到跟你一样的问题,但不是丝杆模组造成的,是线性相机固定件强度不够。
当时用的黑田C5级丝杆配THK的导轨滑块,相机移动,检测物体静态。

网友:
使用有预紧的丝杠螺母及预紧的导轨滑块就可以了

网友:
有条件的话选用大一号的模组试一试,强度大了兴许有改善

网友:
问题解决了没有,还有什么问题可以微信咨询一下 daxueshikefu . 做大学仕的,解决方案挺多,可以沟通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米思米单轴模组用的丝杆多数都是THK供应的,如果你选的米思米高精密级模组应该不会出现明显的Z向震动。
...

有没有用过钢丝绳传动的方式,现在好多光学运动平台都采用钢丝绳传动,可以消除Z向震动
不过我没有用过,不知道稳定性好不好

网友:
行进速度不高,碗形凸轮机构也行

网友:
我也赞同在X轴的运动方向上,加直线导轨,有效控制振动,但是如果振动来自传动件的话,加导轨也只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核心是传动配合的精密度,可能这个才是关键。

网友:
无论什么结构,防止动态过程的振动,都必须高精度。对装配要求高。

网友E:
楼主,这个振动 是指 X轴运动中的Z方向的跳动吗
如果是这个,个人想法:
应该先测下 滑台的 运动平行度
短行程的精密滑台 运动直线度 能保证在10um内
查了下上银的 KK模组,KK60 400行程内的,行走平行度  也是 10um
似乎在量级上 不会和你要求的20um差太多

所以,先确认模组的运动平行度是否OK
这个OK且满足你的要求的情况下
超差的Z轴跳动,就要考虑 隔振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个振动 是指 X轴运动中的Z方向的跳动吗
如果是这个,个人想法:
应该先测下 滑台的 运动平行度

用的是MISUMI LX2602高精密级模组,理论运动平行度10um以内实测高于20um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用的是MISUMI LX2602高精密级模组,理论运动平行度10um以内实测高于20um

实测的高于20…… 我之前测过买回来的精密滑台 基本还是会在保证值内的 ……

如果真的高于保证值 可以联系米思米啊

话说 你的相机 后焦这么敏感? 虽说 20um ,清晰度是会有波动
对了 20um实测的,应该是全行程吧,你的相机,需要的X轴行程会超过芯片的尺寸??

查了下单纯的导轨的行走平行度,上银的SP级 ,500mm内,3um
这个从导轨本身看 算能满足一般相机的后焦敏感度吧
所以你会考虑 用钢丝绳带动? 觉得会比丝杆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实测的高于20…… 我之前测过买回来的精密滑台 基本还是会在保证值内的 ……

如果真的高于保证值 可以 ...

用钢丝绳在只是设想,模组实测的运动平行度应该和装配误差有关

网友F:
    1.跟丝杆有毛的关系,就算丝杆振动,但是还有导轨呢,直线模组里就有一个集成的导轨,正常是不会抖的,要不然直线模组的精度绝对达不到他说的几个缪的精度。可能是设备机体振动,然后安装的座子中有刚性不足导致的振动。
    2.你的相机是运动的,考虑相机安装架强度是否足够.

网友:
引用 网友F:
1.跟丝杆有毛的关系,就算丝杆振动,但是还有导轨呢,直线模组里就有一个集成的导轨,正常是不会抖的, ...

支持这个说法

网友:
看了下评论一直在机械上查找原因。也可以去找下电机的原因,伺服电机在参数没有设置好的情况下本身会振动,伺服电机的参数设置又与负载有关,负载惯量、运动曲线规划、刚性等都有很大的关系。如果买的标准模组可以找供应商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