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olBox导致电脑易出现蓝屏的异常情况

楼主(2017-06-13):
电脑出现蓝屏情况如下图

4月份的时候电脑老是出现这种蓝屏的情况,后来叫了电脑供应商来解决,他说是有软件冲突导致,后来解决办法是我重装了系统;

重装后5月份使用一直都没再出现过i蓝屏现象;

只到我上周把SW2014的ToolBox不能用的问题解决了,正常使用ToolBox的步骤如下:
从昨天开始,我的电脑又开始出血蓝屏的情况,有2次出现 ;今天又出现了3次!

冷静下来思考后,电脑出血蓝屏的情况都是在我破解ToolBox以后,只安装SW2014不破解ToolBox不会出现蓝屏情况,

特此在论坛发帖问下使用SW2014的朋友,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A:
应该是你的显卡驱动有问题,重装一下驱动,实在不行重装系统,再不行让人家检查下显卡和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你的显卡驱动有问题,重装一下驱动,实在不行重装系统,再不行让人家检查下显卡和主板。

好的,感谢,按你的建议我先重装在显卡驱动

网友B:
显卡问题吧,K620的?

网友C:
QQ也经常与UG冲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显卡问题吧,K620的?

显卡是GTX 750的噢

楼主:
引用 网友C:
QQ也经常与UG冲突。

看来各式各样的问题都会有啊

网友(2019-03-29):
没出现过,我一直用最新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