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入块时原块变更为新块,如何操作

楼主(2017-06-13):
acad,插入块
如果原图中有同名块,那么新插入的块会变成原图一样,
如何让插入块时原图的块跟着新插入的变?

网友A:
块的名称不能都编成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块的名称不能都编成一样的

以前在哪里看到过,插入块的时候可以把原来的同名块变成新插入的
可是忘记了,搜也没收到。

网友B:
你使用cad哪个版本?2007以后,同名块图案都是一样的!或者直接再块里改,双击块就可以编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使用cad哪个版本?2007以后,同名块图案都是一样的!或者直接再块里改,双击块就可以编辑

我的意思是

图纸里原有块“A”,图形是一条直线。

我要插入另一个块“A”,图案是个圆。

想让插入块“A”后,原来图纸里的“A”都变成圆。

这个怎么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

图纸里原有块“A”,图形是一条直线。

直接以圆新建块,命名和原块名一样。就都变你想要得了

网友:
插入块时CAD会询问是否更新块定义,选“是”,就是你要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