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下截图所示怎么将这两个零件同轴?

楼主(2017-06-13):
请教各位大神,怎么将截图中蓝色圈中所示配合成同轴。

网友:
教你如何上传图片,示例
http://www.cmiw.cn/thread-451943-1-1.html

网友:
看不到图,瞎猜:
显示轴(没有的话就加),轴重合

网友:
先把图片上传到相册,然后在发帖插入,屡试不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