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快速测量300mm直径工具

楼主(2017-06-13):
      现在急需一种快速测量直径的工具或设计方案,一批塑料筒(数量10000+),设计直径161mm,有什么好的工具可快速测量直径是否符合标准?

网友:
尺寸精度要求?是否全检?

楼主:
忘记说了,精度要求不太高+ -1即可,抽检比例10%

网友A:
能不能做個類似通止櫃的治具?

网友(点评):
完全可以,便宜实惠

网友:
每日批量超1000的话可以考虑加视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做個類似通止櫃的治具?

你好,能说清楚一些吗?谢谢

网友:
自制一个圆柱检测销,根据产品尺寸公差制作,批量检测很方便的

网友:
要通体量的话拿自制内径百分表,如果就口头,卡尺就行了

网友:
通规,止规

网友:
内径带表卡钳

网友(点评):
这个少见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能说清楚一些吗?谢谢

做一个比161小一点的圆柱,一个比161大的圆柱,拿起你的塑料产品往里套

网友:
做一个大于外径的圆盘,端面120度均布3个销轴,按照161公差车销轴,一个台阶通一个台阶止

网友:
做个锥销,下端-0.1,上端+0.1 留出一定长度,完美

网友:
这种精度的工件,可以自制一个通止规进行检测

网友:
大家意见基本一致,通、止规,不过楼主没说机检还是人检。

网友:
每天1000件 可以弄太非标设备 !我公司专业开发非标的哈 !

网友:
做个无动力滑道(有坡度),做个卡卡住大于16mm的,其他都可以滚落通过.
如果再加个气缸和传感器,就可以自动分类合格的和不合格了.

网友:
不清楚检验是人还是机器

网友:
通规,止规,简单的很,不懂就去百度

网友(点评):
赞同,一般就这种方式,简单易操作。

网友:
可以参考钢球的筛选机

网友:
这个第一次见,长见识了

网友:
人工检验就通止规最方便了

网友:
用塑料材料做一个直径161的圆柱体就好了,加个把手,每个 都用这个往里面放进行检测

网友:
以加工尺寸的上差和下差车一个通止规就可以了

网友:
通止规就是最简单的方法

网友:
批量可以了,做一对简易通规和止规。十字架型加一个把手就可以。成本低,使用效率高。

网友:
普通的内径量表加环规不就行了。

网友:
可以结帖了,车个通止规,因公差为正负1,然后说的是10%抽检,所以不存在自动化的说法。

网友:
做个塞规量具

网友:
最简单成本最低的是通止量规,如果要看数据的话,可以选择气动量规或者电子量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