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z轴垂直度测量的问题

楼主(2017-06-13):
       用百分表检测升降台的直线度在0.02mm,但用电子水平仪放在升降台上检测时,
       换算成直线度在0.17mm(另一个方向更大)。(电子水平仪精度 0.02mm)

网友:
建议采用互为基准的原则检测

网友:
以你之矛,击你之盾如何?先把二种方法在平板上相互检查一下。估计你会大彻大悟。

网友:
是的,先检测一下两种垂直度测量的工具是否有问题

网友:
自己设计的结构?支撑太短,悬臂太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