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平键,轴上键槽加工深了1毫米,怎么弥补?

楼主(2017-06-13):
各位大侠,2米多长轴,加工平键,有一个键槽深了1毫米,怎么办?

网友A:
2m长的轴,轴径多少?然后你多了这1mm已经比公差的下限还大了么?

网友B:
别用标准键,自己加工一个键。

网友(点评):
这样做后遗症不少

网友C:
轴强度够的话垫钢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轴强度够的话垫钢片

需不需要加沉头螺栓?谢谢各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2m长的轴,轴径多少?然后你多了这1mm已经比公差的下限还大了么?

轴径50,超出公差下限1毫米

楼主:
引用 网友D:
赞同4楼,最简单

用不用加沉头螺栓?请问大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用标准键,自己加工一个键。

不是一件,谢谢

网友E:
键槽深个1mm没事,估计检验也是让步使用,苛刻的话做个键。

网友F:
轴在铣削的机床上别动,找个过盈配合的毽子砸进键槽,然后在床子上直接铣削,基本上看不见的

网友(点评):
但是再次加工,容易超差,可以把二次加工尺寸减小,底部出现微小 不清跟.形成的小毛刺把缝当上了

网友:
最好是配个键

楼主:
谢谢大家,我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键槽深个1mm没事,估计检验也是让步使用,苛刻的话做个键。

大侠,你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点评):
深,浅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用标准键,自己加工一个键。

高度认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2m长的轴,轴径多少?然后你多了这1mm已经比公差的下限还大了么?

量少,只能用卜钢片垫上了。比如钢锯条、边角料;
量大,定制平键并做好档案。

网友:
去找块铜箔片,用来垫间隙最合适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轴在铣削的机床上别动,找个过盈配合的毽子砸进键槽,然后在床子上直接铣削,基本上看不见的

正解。遇到这种问题,一般还是要按图验收的。加工方面常规情况下,不能因为自己的原因而要让客户让步接收。当然也存在难以解决的问题,可以与客户沟通,这是到非常的情况下才这么做。毕竟,这是对中工方面能力的验证。

网友:
引用 网友G:
正解。遇到这种问题,一般还是要按图验收的。加工方面常规情况下,不能因为自己的原因而要让客户让步接收 ...

加工的经验就是修活的经验,能想办法不让客户发现,并且能修好的话,还是不影响正常使用的

网友H:
1毫米可以冷焊  再铣下看不出来的

网友:
这么弄不明显

网友G:
引用 网友H:
1毫米可以冷焊  再铣下看不出来的

焊接存在应力变形。焊接要考虑是否对轴的精度有没有影响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不用加沉头螺栓?请问大侠!

是说用沉头螺栓锁键么,键是包在轴和轮毂里的,一般不需要

网友:
引用 网友G:
焊接存在应力变形。焊接要考虑是否对轴的精度有没有影响

这个焊不会变形也不会变颜色   就像焊锡一样的那种

网友(点评):
没有看清楚,冷焊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焊接存在应力变形。焊接要考虑是否对轴的精度有没有影响

他说的是冷焊

网友:
修补冷焊机在国际上叫ELECTRO SPARK DEPOSITION ,是由前苏联的专家应用类似于放电加工机Electro Discharge Machining 的电路原理研究开发出来的。主要用途是使用高硬度的碳化钨等材料对模具/金属表面进行涂层加工,提高耐磨性,耐热性,耐烧粘等性能。当初的加工机涂层厚度最大只能达到30üm 左右,因此无法满足修补需要。之后,经过了大量的研究开发,提高了其输出功率,改进了焊枪结构和焊条材料成份。针对以往的前后震动式电极,采用了旋转式电极,并且利用氩气保护来防止熔敷金属的氧化,氮化,实现了连续多层修补堆焊,提高了修补堆焊厚度,从而作为模具/金属修复加工机推向市场。
冷焊的特点:
1. 实现真正冷焊,修复过程中工件无须预热或保温,堆焊的瞬间过程中无热输入,因而工件不变形、不退火、咬边和残余应力,不改变工件金属组织状态。
2. 修复接合强度高,由于焊条是在瞬间被电弧离子化并转移到与其接触的工件上面,因此结合强度高不会脱落
3. 修复精度高,涂层厚度从几微米到几毫米,只须打磨、抛光。也可进行车、铣、刨、磨,及电镀等后期加工。
4. 可一机多用,可进行堆焊修复、表面强化等功能。
5. 经济实用性高,可现场在线修复,提高生产效率,节省时间和费用。且使用方便,经过短期培训任何人都可进行操作使用。
6. 适用基材广,包括各类模具钢、不锈钢、工具钢、铸铁、铸铝、铝合金、铜合金、镍合金等,以及所有可以导电的导电体。
7. 环保性能好,不产生噪音,粉尘,废液,强光,异臭。
8. 修复堆焊层即使被磨损,在同一部位可以进行多次修复堆焊。
9. 利用氩气等惰性气体保护,可以得到高品质的堆焊层。

网友I:
引用 网友I:
marking

不影响,能把键做大点么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影响,能把键做大点么

网友:
引用 网友G:
焊接存在应力变形。焊接要考虑是否对轴的精度有没有影响

强度也有影响

网友(2017-08-08):
这个有要求的话还是自己做一个平键

网友(2024-10-11):
一般就是垫个垫片

网友(2024-12-08):
键槽深1mm,最简单粗暴的方法,键加厚1mm。没有更好的办法,毕竟键不值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