型材自动穿尼龙件机器,定位件请教

楼主(2017-06-13):
现有截面如上图的铝型材
想将截面如上图的尼龙件穿入型材内,共四根

穿入后效果如上图
穿入过程如上图,将型材固定,尼龙件四根通过定位件固定好,然后从后方将尼龙件推入型材内,现在没有考虑好尼龙定位件,应该做成什么形式的。请教各位大神指点。

补充内容 (2017-6-14 10:44):
穿入的时候,先是由人工,向口里穿进去10mm左右,再进行推。
好久不见啦,好多熟悉的人,谢谢大家指点,思路开阔很多

网友A:
楼主这是想一下四个都穿进去吗?
可以两个两个穿不,做个红色模架(楼主好久不见了)

网友B:
直推很容易卡住。那就试试先斜着搭扣,再直推。

尼龙件是用定位件固定好的?

我记得,尼龙件有一定范围的弹性吧。

型材口外侧,使尼龙件的头部从内测往外侧弯曲搭进去。头部进去后,释放变形用的轮子。

看尼龙件的截面图,应该是那两根"勾魂手指"外面的锥度,容错性高。

网友(点评):
谢大侠指点,我这边没太理解您的意思

网友:
尼龙的强度还是可以的,每次插入的长度是多少,会不会引起变形。

网友(点评):
变形估计肯定是有的

网友:
这个案子的关键:尼龙条不能纯粹靠推入,在最前端必须有牵引力,如果有牵引就会自动导向找正了。前端可以用带吸盘的治具拽着尼龙条。

网友(点评):
拽确实要比推好,但是实现上有困难

网友(点评):
先用滚轮驱动基本套入,然后再推到位。

网友(点评):
尼龙条上加工艺孔,再用类似2楼提供的导块做引导,挂工艺孔拖进去

网友(点评):
型材及尼龙条刚性不是太好,肯定有变形,一致性比较差,如果从前面加工艺孔拽着,那样对精度要求低很多

网友C:
如果只是进出方向定位,设计成座开孔,尼龙带末端带弹性榫

网友:
零件比较长啊,这个机器对精度有较高的要求,建立在插入口增加检测功能

网友:
说一说人工安装的工况吧:整个推入的长度;人工安装时有没有注意点;安装难易程度等。这样可以帮助大家了解这个安装的安装过程的要点和难点。要不然很难解答。毕竟条件有限,考虑的问题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是想一下四个都穿进去吗?
可以两个两个穿不,做个红色模架(楼主好久不见了)

好久不见了四个一起穿,要不然节拍跟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推很容易卡住。那就试试先斜着搭扣,再直推。

尼龙件是用定位件固定好的?

现在是在用手机玩呢,没法上图。

只要头部进去了,推到底那就看配合关系了,也容易解决。

关键还是四个头部的同时插入吧。

我的建议,还是遵从人工的窍门,先斜着插入,再摆正推入。

尼龙件虽然四根平行架好了,只要前端伸出来一些,还是可以做到仿人工机构。

竖着设置两组四根导轮,两个在内侧靠前,两个在外侧靠后。靠后的两个往中心靠,尼龙件就呈喇叭口了。

这就很容易套进去了。

多琢磨弹簧机的钢丝供料。

网友:
型材与尼龙件各有多长??

网友:
直接把尼龙件压成弧形从侧面塞进去行不行?

网友(点评):
不太可行

网友:
做V形导向件,两个驱动滚轮压着尼龙件往前送进入导向件,尼龙随导向件的锥形形状逐渐变成弓形,进入铝型材中。导向件入口截面形状是矩形的,到出口后渐变成转了90度的V形。

网友(点评):
题外话,天气热的时候有可能尼龙条拱起成图中的形状。。。

网友(点评):
想法挺好,但是这样,对产品是由损坏的 ,客户肯定不允许

网友(点评):
尼龙件这么容易损坏?

网友:
用拉的
但是具体长度不知道,零件配合不知道,具体的方式也就不好定了
然后就是节拍要求

网友(2017-11-06):
lz最后怎么处理了?关注下

网友D:
我们产品上这种完全靠手6M长,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们产品上这种完全靠手6M长,

两个铝型材,刚性足够,尺寸是松配,插入滑槽,比较好装配到位。
lz是型材和尼龙,估计尼龙尺寸大于滑槽尺寸,带点弹性夹紧。不好搞。

层主这个单一滑槽配合,不需要额外的夹紧措施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只是进出方向定位,设计成座开孔,尼龙带末端带弹性榫

设计成座开孔,尼龙带末端带弹性榫?

没看明白。如何开孔?
LZ的这种尼龙件应该也是挤压出来的吧?

网友(点评):
意思是指用于穿套的治具座,开出导向孔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两个铝型材,刚性足够,尺寸是松配,插入滑槽,比较好装配到位。
lz是型材和尼龙,估计尼龙尺寸大于滑槽 ...

这是空调箱上的,型材切斜角通过角连接器拼成矩形,放入内外板,再进行聚氨酯发泡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空调箱上的,型材切斜角通过角连接器拼成矩形,放入内外板,再进行聚氨酯发泡

切45°拼直角方框,会有4条缝;放入内外板,能盖住正反面的接缝,侧面的接缝还是看得见。
层主这个装配体是否外观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只是进出方向定位,设计成座开孔,尼龙带末端带弹性榫

不知道lz的尼龙尺寸如何,如果能够吸盘拖动那是最好;
或者用尼龙件表面凸起,做配合,看看能否无损拉动。
弹性榫是用于拖拽么?还是定位?

btw:关于铝型材有个疑问,请大侠帮忙看看,指点迷津。谢谢!
http://www.cmiw.cn/thread-769419-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