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图鼠标托盘哪里有买到,是外购件吗

楼主(2017-06-13):
(图片)

网友:
这个应该是设备配件吧,钣金件

网友(点评):
铰链有什么特殊之处吗

网友:
这种鼠标板应该只有厂家会有,外购的话没有见过

网友:
楼主不会弄坏了要赔吧?,那就麻烦啦,拆下来测绘做一个。

网友A:
就是钣金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钣金件

那铰链有何特殊,想做一个

网友:
这种是钣金件折弯加工而成的

网友:
这个应该没什么特殊吧,可能带弹簧的?

网友:
90度铰链,应该有弹簧阻尼。或者普通铰链,盒盖时有卡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