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的加工中心出紧急停止报警

楼主(2017-06-13):
    求教各位大师:
           我的三菱M64系统加工中心前天把伺服驱动器爆了,今天修好后装上。系统出现EMG紧急停止 LINE报警。求教,这错误是和伺服在关吗,如何解决。

网友A:
一般都可查到故障代码。有同样机床确认是好的伺服驱动器的话,先换一个就可排除伺服驱动器的问题

网友B:
查一下是不是伺服驱动器的参数设置得与原来的不一样

网友C:
是不是产生了过负载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可查到故障代码。有同样机床确认是好的伺服驱动器的话,先换一个就可排除伺服驱动器的问题

谢谢!
  经查帮代码为(如果FROM/TO指令在500内未执行,就产生紧急停止。)不知道如何执行这指令,在哪执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一下是不是伺服驱动器的参数设置得与原来的不一样

谢谢!没有换驱动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产生了过负载的情况?

谢谢!没有过载,因为一开机就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