炒花生的机器

楼主(2017-06-13):
      在街上看见炒花生的机器,虽然和其它高档机器比较起来,算是下里巴人。但简单的结构,便宜实用。火源取瓶装天然气。有两个问题:

1.  你认为这个机器大概值多少钱?
2.  这花生是怎样装进去的?没有看见进料口。难道是从出料口装进去的?那这装花生的效率岂不有点低?

网友:
貌似还是电打火,反正我给赞!

网友(点评):
有下面直接烧柴火的.@@

网友(点评):
应该是,像家里的天然气灶。

网友:
2000左右吧,反转加料

网友(点评):
反转是出料,正转炒作。停止时进料

网友(点评):
2000,可能差不多。有可能是停止时进料,就人力把花生怼进去。

网友A:
1.  你认为这个机器大概值2K
2.  这花生是出料口装进去的。倒进去的动作比较快,对效率有一点点低影响,没关系。

网友B:
这和水泥搅拌机有点像啊

网友(点评):
我也这么觉得

网友:
混凝土搅拌车见过没?就是那个原理,出料口正转进料,翻转出料

网友:
多少钱一台?

网友:
这种机器网上有卖的,价格2000-3000范围内;上料与出料口是同一个位置,炒之前都是倒进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你认为这个机器大概值2K
2.  这花生是出料口装进去的。倒进去的动作比较快,对效率有一点点低影响,没 ...

是你认为?还是我认为?我觉得这花生是在出料口靠人力怼进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和水泥搅拌机有点像啊

和搅拌机有两点比较像:1.托轮支撑;2.正转均匀搅拌,反转出料。

网友C:
加个时间控制,就自动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个时间控制,就自动化了

花生不同,可能时间不同。天然气灶用时间控制,不知道是怎样的控制方法?用阀门关掉天然气?

网友:
这个现在还是有不少的,但一直没研究过怎么弄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花生不同,可能时间不同。天然气灶用时间控制,不知道是怎样的控制方法?用阀门关掉天然气?

去淘宝买个电控的气阀(热水器用的或类似的),再买个定时开关。

网友:
不太好自动控制,花生品种、大小、干湿度等.....,使用中都是凭经验,或者观察品尝来确定的。真正想自动控制会很复杂,且不具有推广价值。

网友(点评):
你觉得超市的袋装熟花生不是自动化生产的?

网友(点评):
是的。大批量都是经过筛选的。比较统一。

网友:
量大改自动化还是可以的,加个料斗,加控制器,加传感器。。。。。。

网友:
做成自动的,也能提高身价

网友:
两三千元吧应该

网友:
大侠你想的太多了,1、价格绝对不超过2000元。有煤火 和电火和液化气三种。
2、进料需要人往里面上,里面有类似叶片,正转上料,反转出料。
3、小作坊都是凭人工经验,果实发黄了,说明火候到了。 批量的都是恒温定时的 ,没啥好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