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缸耳环衬套材料

楼主(2017-06-13):
如图这类耳环衬套具体材料型号,或常用有哪些,轴向有缝隙,敲进去的,求具体材料型号

网友:
应该用低碳CrNi系渗碳淬火工艺

网友:
可参照机械手册滑动轴承处,关于尺寸、形状、材料、公差等皆可参照,安装时需用芯轴样工具敲入防止变形。

网友:
我是直接放销轴,这样不可以吗?

网友:
我这以前用过铜锡合金,动作挺频繁的,效果还可以

网友:
该材质应该有耐磨的工功能

网友:
支腿油缸?  就是一个钢套,40Cr

网友:
液压缸我知道是用40Cr,套管不知道

网友(2018-05-03):
常用铜铸件,省钱用熟铁,比如球铁之类的耐磨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