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悬挂连接机构怎么设计

楼主(2017-06-14):
       图示中,滑动的下部(黑颜色方管部分)有1500Kg的载物,要与固定的上部(棕颜色方管部分)使用时连接牢固,不用时放开时自如。使用频率每小时只有3次。
       这个悬挂连接机构怎么设计好?
      (在图片上采用了一个红颜色的圆柱榫头和棕色方管开了一个配合孔,只是为了便于理解我的意思才画的,你可以用它们,也可以不用它们。)

网友:
做H型,一边定的,一边动的,由液压提供收和放的控制。

网友:
水平有限看不懂。。

网友:
零点定位系统

网友A:
感觉已知条件还是少了点。用下面这种汽车升降机上的连接件如何?把销子拔了,就不连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已知条件还是少了点。用下面这种汽车升降机上的连接件如何?把销子拔了,就不连接了。

就是黑色的垂直入上升结合,往下脱开.象挂具那样

网友(点评):
哦,那我提供的结构肯定无法实现。

网友B:
楼主想实现的运动是:向下运动,然后上升后能拉起重物,再下下降然后再上升后解锁的机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想实现的运动是:向下运动,然后上升后能拉起重物,再下下降然后再上升后解锁的机构吗?

二个运动:
1,上面不动,下部上升后能顶起重物,将重物挂到上部后,然后空车子再下降;
2,上面不动,下部空车子上升后取下重物,然后车子载着重物移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个运动:
1,上面不动,下部上升后能顶起重物,将重物挂到上部后,然后空车子再下降;
2,上面不动, ...

那可以仿照插卡器的原理或者反弹自锁器设计一款呢,我觉得你想要的效果就和反弹自锁器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