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olidWorks前辈关于模板问题

楼主(2017-06-14):
  如题!最近遇到一个问题,修改整理以前的旧图,建模时用的模板五花八门导致出工程图时标题栏,明细表链接不上零件自定义属性。现在我想用自己的零件(装配)模板替换以前现有零件(装配)原有模板,怎么实现??求SolidWorks高手。

网友:
http://www.3dportal.cn/discuz/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62760

网友A:
链接:http://pan.baidu.com/s/1i4K11Q1 密码:x9fd
试下这个凯元工具插件,我用这个插件改过工程图模版,对于零件模版可能也可以,蛮试下吧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链接:http://pan.baidu.com/s/1i4K11Q1 密码:x9fd
试下这个凯元工具插件,我用这个插件改过工程图模版, ...

谢谢!前辈。很好用。但是没有激活哦 每天只能替换10个文件。前辈有激活文件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前辈。很好用。但是没有激活哦 每天只能替换10个文件。前辈有激活文件吗?

没有,我只用了几次,就没用了,你去网上找下看看有没有其他类似的软件。solidworks自带了一个插件solidworks task scheduler在外部文件夹solidworks工具里,这个难用,我也用不来

网友(2017-12-06):
吧里有 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