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图过程中的尺寸公差 粗糙度和形位公差

楼主(2017-06-14):
新手,solidworks用的很熟练了,拆子装配体,拆的过程中,基本尺寸 找基准啥的都明白了。  可是就是比较头疼 表面粗糙度和形位公差。  比如轴和轴承的配合,轴和孔的配合,什么时候要标同轴度  什么时候要标垂直度,这些很难把握。  不知道关于这几种典型的配合公差 , 形位公差 粗糙度  有没有总结和介绍(个人觉得形位公差有很多,实际常用的就那几种典型的)

网友A:
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机械要躬行!
下车间,搞装配

网友:
网上有一本《形状和位置公差标注示例图册》,对学习画图标注公差非常实用

网友:
看楼主的情况,还是楼上说的先看看书吧。

网友:
机械工程师的基本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机械要躬行!
下车间,搞装配

大侠,我现在直接出图纸,公司没有时间给你搞装配等你成长。 我希望有经验的大侠能给总结几种典型的配合公差,典型的形位公差给介绍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我现在直接出图纸,公司没有时间给你搞装配等你成长。 我希望有经验的大侠能给总结几种典型的配合 ...

系统学的话就翻机械手册,看一个礼拜左右差不多了。。。
走捷径就百度,挨个知识点串起来。。。不过碎片化阅读的害处大家都知道。。。

网友:
理解与实际需结构,不懂就多问,懂脑筋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vdisk.weibo.com/s/t47T3FC_veknU
形状和位置公差标注示例图册
免费下载地址

就老哥一个实诚,再看看其它几位,真是迂腐可笑。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我现在直接出图纸,公司没有时间给你搞装配等你成长。 我希望有经验的大侠能给总结几种典型的配合 ...

典型的配合公差、形位公差在机械手册中都有。先找周围的明白人请教,再结合先前的类似图纸、手册等,把工作完。有疑问先记下,事后再通过手册、教材学习,去车间现场体验各种配合、间隙、粗糙度的装配感受,理解各有的应用场合。学机械,不可能有一个公式直接给出结果,这是不可能的。只能是理论指导实践,实践又加深理论,反复作用,从而加深理解。不停地思考、不断地学习,反复实践,才能学习机械之路。

网友(2018-02-23):
引用 网友A:
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机械要躬行!
下车间,搞装配

装逼大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vdisk.weibo.com/s/t47T3FC_veknU
形状和位置公差标注示例图册
免费下载地址

谢谢这位老哥,图册非常有用,非常感谢!

网友(2018-03-27):
引用 网友B:
http://vdisk.weibo.com/s/t47T3FC_veknU
形状和位置公差标注示例图册
免费下载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