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热盘和冷却盘连接,怎么在加热时不让冷却盘里的冷却水沸腾?

楼主(2017-06-14):
如题

网友:
有没有图示

网友A:
想起上学学沸腾时有个题目。
杯子A放入水。然后把杯子B也盛水后放入A。
加热A,A中水会沸腾但B中水不会沸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起上学学沸腾时有个题目。
杯子A放入水。然后把杯子B也盛水后放入A。
加热A,A中水会沸腾但B中水不会沸 ...

这么神奇?什么原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神奇?什么原理?

A中的水到达沸点后汽化了。

网友:
增加温控传感器,使冷水到达沸点时停止加热

网友B:
不让冷却水达到沸点让冷却水流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让冷却水达到沸点让冷却水流动。

我也这么想的,但是加热盘温度会不会上不去?要加热到650℃呢?

网友(点评):
肯定影响升温,最好是加热时把冷却水放掉,需要冷却时再接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