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说华德的这种节流阀,两个方向流动节流效果一样么?

楼主(2017-06-14):
是那个节流阀,不是单向节流阀,就是DV型节流阀,从A或B口进油,其节流效果一样么?就是说节流阀怎么安装,或者油液从哪个方向进入,调整好手柄,节流效果都一样么?

网友:
节流阀要看结构,有锥阀或座阀型,也有滑阀型,锥阀和座阀型讲究方向,滑阀型两个方向的差别相对较小,但并不是完全无差别,对称性较好的是固定节流阀。

网友(点评):
谢谢!清楚详细!

网友:
用这个东西不用考虑那么多,本来精度就不高。

网友(点评):
如果想要精度比较高,还可调,怎么办?

网友A:
上面那个是双向截流,下面是单向节流。

网友(点评):
我图形配文字了!我说的就是那个双向节流阀,它的双向是否完全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那个是双向截流,下面是单向节流。

B到A,走单向阀,没有节流。A-B节流。这个就是单向节流的目的和设计。

网友(点评):
好!现在不说那个单向节流阀阀!就说那个节流阀。正反两个方向,节流效果一样么?

网友:
单向节流的话,就看你想进油节流还是回油节流了。叠加阀用过,阀上都不带密封,可以正反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