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的热处理对磨损时否有影响?

楼主(2017-06-14):
我有一个客户问了我一个问题,给我也难住了。想请坛子里的大大们帮忙解答一下,万分感谢!问题是这样的:两个1.5模数的齿轮,一个是普料20Mn的,一个是尼龙齿轮。两种齿轮配合在一起,20Mn齿轮是淬火后对尼龙齿轮的磨损大,还是不淬火对尼龙齿轮的磨损大?说白了是不是齿越硬对尼龙齿轮的磨损越大?

网友:
有变形的可能?不知道为啥要淬火呀!比如一下重要表面都是在最后精加工前进行热处理滴!

网友:
硬度高,耐磨性好。

网友:
我觉得影响钢-尼龙摩擦副磨损的主要原因还是齿轮接触面的粗糙情况吧,在相同粗糙度情况下,淬火钢齿面的组织更细腻吧,这应该对减少尼龙齿轮的磨损是有利的。

网友(点评):
我认为这个是比较中肯的

网友:
尼龙轮是软材料,消除反向间隙的作用大一些,说到磨损,两种情况应该差不多,毕竟尼龙和钢的硬度还是差很多的,主要还是看齿轮的精度,精度高自然磨损就小了。

网友:
齿轮的精度,齿面粗糙度,齿面硬度,都是影响耐磨的因素。

网友:
20mn的材质本身就比尼龙材质硬很多,这种配合的方式,淬火不淬火影响都不大,主要是看加工精度,两个齿轮的配合面和配合精度

网友:
赞同上面同行说的,钢本身就比尼龙硬(相对),如果加工精度,润滑条件,工作负载,工作转速这四块,还是没有优化,软硬上下功夫,并不解决问题,

网友:
1、低碳钢能适合淬火?为啥要淬火?20Mn的强度已经高过塑料了。
2、淬火后金属的表面会受到损伤变粗糙,如不进行精加工齿面,必然加速磨损塑料。

网友A(2017-08-30):
相互啮合的齿轮,硬的和软的材料,一定是先磨损硬的,但是这种磨损源是,齿轮的齿加工精度不足,还有就是负荷超出,再者,就是润滑条件不匹配。不然,是不会出现设计缺陷性磨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相互啮合的齿轮,硬的和软的材料,一定是先磨损硬的,但是这种磨损源是,齿轮的齿加工精度不足,还有就是负 ...

好! 为什么一定是先磨损硬的呢/  不理解  ,这个例子上为什么不因该是先磨损尼龙齿轮再磨损20crmoti的齿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