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阻尼器的原理回路是否有问题?

楼主(2017-06-14):
上图是公开发表的某文献的部分截图。描述了一个液压阻尼器的原理。我有如下几个问题:
1. 元件11接7号腔,这正确么?
2. 1-2这个第二工作腔油液无处可排,我觉得有问题,和1应该是一个问题?
3. 如果上述原理进行修改,元件6这个油箱是否有用?有什么作用?补油?补什么油?

网友:
1、文中只设定了两个工作腔1-1和1-2,活塞右侧的断面应该只是限位活塞的吧
2、第1条接受的话那么1-2工作腔也就接了溢流阀回油箱6
3、10与11相连的这条管路和油箱6是等效的路径吧,油液有压缩性,可能是为了不让1-2腔吸油时负压不至于过大。。
我非专业人士纯属臆测

网友:
10和11长得像节流阀吗?楼主不必为此垃圾文献纠结了,这是混经验点的,把人家的平衡阀抄来又不知道怎么描述。

网友:
说的太绕,简化一下其实应该重点说的是这个,两个溢流阀跟平衡阀里面超过调定压力以后溢流的功能很想,对油缸有保护作用。

网友(点评):
那个油箱有用么?

网友(点评):
1.活塞杆有负载拉动是,另一腔通过油箱补油。2.油箱的通用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