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装弹簧的套子哪里可以买到?叫什么?谢谢大家

楼主(2017-06-14):
材质是铝的

网友A:
量少普车上车几个,量大冲压做吧。要么从原设备厂家买,估计成本不比自己车的低

网友B:
应该是钢管缩口做的,或者是旋压
这种东西还是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钢管缩口做的,或者是旋压
这种东西还是买吧

现在的关键是不好买!淘宝都找不到!可能是具体的名称不清楚导致找不到!

网友C:
你去搜搜弹簧螺钉,估计会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去搜搜弹簧螺钉,估计会有帮助

谢谢!找了几天没结果!已经按非标让拉伸厂订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少普车上车几个,量大冲压做吧。要么从原设备厂家买,估计成本不比自己车的低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