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用SW画齿盘

楼主(2017-06-14):
我要做个齿轮传动,想用SOLIDWORKS画一个齿盘和一个直尺圆柱齿轮啮合。可是不知道这个齿盘怎么画,求助各位大神!!!

网友:
齿轮可以用标准件直接输出,齿盘用圆周阵列

网友A:
这是面齿轮,所以要了解到齿轮各参数是如何来的,才能知道如何建模,你可以使用社区搜索找一下面齿轮折相关知识

网友B:
多做几个截面,在截面上画齿形,包覆,3D草图转换实体,曲面放样,旋转列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面齿轮,所以要了解到齿轮各参数是如何来的,才能知道如何建模,你可以使用社区搜索找一下面齿轮折相关 ...

好的,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做几个截面,在截面上画齿形,包覆,3D草图转换实体,曲面放样,旋转列阵

厉害厉害!!就是要这样的。包覆和3D草图转换实体这两步怎么实现的呀。

网友(点评):
直齿轮中心线与面齿轮中心线相交吗?你贴图中两条中心线不相交,我画的是两条中心线相交且垂直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厉害厉害!!就是要这样的。包覆和3D草图转换实体这两步怎么实现的呀。

面齿轮各个截面齿数、模数相同,变位系数不同,所以线速度不同。
截面我图省事没画齿根过渡曲线,只花了渐开线,模型凑合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面齿轮各个截面齿数、模数相同,变位系数不同,所以线速度不同。
截面我图省事没画齿根过渡曲线,只花了 ...

谢谢您!辛苦啦!!

楼主:
引用 楼主:
厉害厉害!!就是要这样的。包覆和3D草图转换实体这两步怎么实现的呀。

恩恩,刚好要相交的。谢谢!!!

网友:
solidworks里面的标准齿轮模数不全,GB里面有0.1,0.15的,SW里面模数最小是0.2,哪位大神有办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