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批量隐藏产品中的全部约束

楼主(2017-06-14):
产品由很多部件和零件组成,每个部件下面有很多约束是显示的。如何一次性隐藏全部约束?

网友A:
软件里面?什么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里面?什么软件?

Catia

网友B:
影藏组件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影藏组件即可

我只想隐藏约束,不想隐藏全部零部件。

网友(2022-07-27):
左边不是有树状图吗,右键点约束,然后隐藏,所有的约束都在约束集里

网友(2022-08-26):
百度一下 臭豆腐工具箱CATIA版, 有宏命令可以一键隐藏所有基准面和约束,也可以一键固定/解除固定所有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