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机功率与速比选型

楼主(2017-06-14):
现有一条链传动输送线,需要输送的重物的质量为20kg,每个双排链滚筒的质量是2kg,滚筒的直径是φ60mm,与电机相连的主动链轮12齿,滚筒上双排链轮的齿数也是12齿,要求输送重物的速度200mm/s。哪位大神能帮我算算这个减速电机需要多大功率多少减速比的?

示意图

示意图

楼主:
最好帮我看一下计算过程,非常感谢哦,小弟需要帮助。

网友A:
这样的机构有可能转不动。估计电机功率约2-4Kw,减少比与电机转速和速度有关,不难,自己算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机构有可能转不动。估计电机功率约2-4Kw,减少比与电机转速和速度有关,不难,自己算一下吧。

是的,速比很好算,这个东西已经造出来了,可以转。当时不知道怎么算用的是120w的电机,现在想知道这东西怎么算。不然总感觉心里不踏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机构有可能转不动。估计电机功率约2-4Kw,减少比与电机转速和速度有关,不难,自己算一下吧。

这是3d

2

2

网友B:
你这个速度很低,加速度要求也不会很高,我粗略算了一下,计算结果30W都够用了(在上班粗略算的,仅供参考)。你用的速比是不是2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速度很低,加速度要求也不会很高,我粗略算了一下,计算结果30W都够用了(在上班粗略算的,仅供参考 ...

我不知道怎么算

网友(点评):
功率=F*v/效率*安全系数,F=整个系统的摩擦阻力。如果加速度要求比较高,要算一下系统的惯量,功率要加上惯量消耗的功率。实在没有时间,大概写一下。滚筒用得不多,专业的公式做不到。但原理的差不多。

网友:
P=F*N/9550

网友:
你这个属于辊道输送机的功率计算,你在百度文库搜下,很多的文章

网友C:
您的这个结构输送重量很轻,主要算起动转矩,看下面的帖子,也许能够对您有所启发。
辊道功率计算
http://www.cmiw.cn/thread-469103-1-1.html

网友D:
0.55kw就可以,0.75kw的更加保险一些,类比法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D:
0.55kw就可以,0.75kw的更加保险一些,类比法选择

我用的是120W的都可以啦,不知道你功率怎么算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的这个结构输送重量很轻,主要算起动转矩,看下面的帖子,也许能够对您有所启发。
辊道功率计算
http:/ ...

网友:
V(滚筒线输送速度)=1440r/min(四级电机)*i(速比)*φ(滚筒端链轮分度圆直径)*3.14
我也在做输送机,输送带之类的设备,一直用的这个公式算的

网友E:
实际使用中,像这样小功率驱动多留点余量,需要考虑连续使用电机发热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实际使用中,像这样小功率驱动多留点余量,需要考虑连续使用电机发热问题。

你说的很对。

网友:
也想知道这类的如何选型。

网友:
你主驱动的到底是减速电机(一般是4大系列减速机)呢还是只是电机?3D没有明显体现。

网友(2018-04-27):
1.确定减速比i
   常用四极电机转速1450r/min左右,机械传动比Z1:Z2,主动滚筒外径D(或链轮的节圆=齿数*齿距),单位mm;额定速度v,单位m/min
   (1450/i)*(Z1:Z2)*D=v 带入公式
   (1450/i)*1*0.06=200/60  i=26.1
2.电机功率计算
   总重量M=20+13*2=46kg
   P=Fv/η*S
   F,负荷总重(包含负载,滚筒,链条等重量),单位N  ,F=μMg=0.3*46*10=138N
   v,速度单位m/s;η,传动效率一般取0.8;S,安全系数1.5-2
   P=Fv/η*S  =138*0.2/0.8*1.5=51.75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