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腔里用什么隔热

楼主(2017-06-14):
真空腔里用什么隔热材料,还需要承受80KN压力,好多材料是不能用在真空腔里的,比如会产生污染,影响抽真空之类的

网友A:
给你个优质供应商   https://www.brandenburger.de/en/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个优质供应商   https://www.brandenburger.de/en/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给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个优质供应商   https://www.brandenburger.de/en/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兄弟,您确定可以在真空腔里用吗?刚打电话他们技术好像不确定哦

网友B:
建议采用真空隔热板是最好的高温隔热材料,有板状的和异型的,该产品应用比较广泛,有加热炉、试验炉、黑匣子、电梯防火门、电陶炉发热盘、船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采用真空隔热板是最好的高温隔热材料,有板状的和异型的,该产品应用比较广泛,有加热炉、试验炉、黑匣子 ...

能承受高压力吗?真空腔里能用吗?

网友C:
真空腔还需要承受80KN压力?是什么压力?真空可是只有热辐射传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空腔还需要承受80KN压力?是什么压力?真空可是只有热辐射传播的。

用油缸压,又根轴是连接在加热盘的    请问你会算辐射热多少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您确定可以在真空腔里用吗?刚打电话他们技术好像不确定哦

不确定的,我们有款产品打算用他们材料。正在协商洽谈中。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油缸压,又根轴是连接在加热盘的    请问你会算辐射热多少吗?

有根轴连接加热盘,那就是有热接触部件,主要热传导方式为导热了,不知道你是什么工艺?需要这种连接还需要这么大的承载。特殊工艺需要特殊结构来解决。方便的话介绍一下帮你想办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根轴连接加热盘,那就是有热接触部件,主要热传导方式为导热了,不知道你是什么工艺?需要这种连接还需 ...

您说的工艺指的是什么?就是这根轴穿过真空腔,连接里边的盘,这个盘有加热冷却功能,也是压盘。力其实不算大   这个盘直径300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