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C机加工厂为什么散件跟批量件会出入很大

楼主(2017-06-14):
我们公司是机加工厂,加工设备清一色全是加工中心(四轴,五轴都有),为什么散件和批量件报价会出入很大呢?这完全取决于加工设备。比如说我们的数控加工中心,前期的编程、设计夹具、装夹等等都是核算在成本里面的,而像铣床直接就可以上机加工,而且工时还便宜,很多采购朋友们总会虚报数量,最后确认了数量却不按原来的,她们也只是想为公司节省生产成本。却不知这样让双方都非常被动,不同的加工设备工时费用是不一样的。

网友A:
你哪里的?我有非金属材料需要加工

网友:
数量大的工件和少量的工件报价本来就是不一样的,做一件那就更贵了,属于非标,采购这么玩的话就没意思了,有点耍小聪明的嫌疑

网友:
我们做手板的,也属于机加的吧。实行阶梯报价,假如一件要100,两件就打95折,3件打9折,5件打85折。塑胶的小产品超过5套可以考虑复模,一般可以在一套的价格上打7折,10套打六折。。。实行阶梯报价就可以避免这种尴尬了

网友:
因为对于大批量交易的散装货,因较难掌握商品的数量

网友:
    比如说,同样一个产品,加工一件时间1小时,按正常报价800/班算,合100元/件,
    另外:装夹,调机时间需1个班,合800元,
    如果产品只有10件,价格就是:100+800/10=180.
    如果产品有100件,价格就是:100+800/100=108.
    这还只是最直观的算法,中间还会有工艺上的调整时间,包括因此产生的人员配置等因素,
    简单的说,做加工厂的,如果一台机床经常做单件小批量,就需要一个技术员天天盯着,经常需要刀具、夹具等辅助工作,占用大量资源和时间,那报价自然就高;如果有大批量的活,稳定生产,每天有固定的利润产生,报价自然可以大幅下降。
    形象点说:做单件是用技术赚钱,做批量是用机床赚钱。

网友:
你可以按批次数量报价嘛,1-3多少钱,4-10多少钱,10-50多少钱。你要多少给你什么价嘛。我知道有的采购叫你先做几个,说后面有批量的,价格按批量的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哪里的?我有非金属材料需要加工

我们是深圳沙井,188 2336 3108 我姓罗

网友:
调机编程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