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金属加工尺寸怎么控制?

楼主(2017-06-14):
如图所示的图纸。
材料是复合树脂层压材料
这样的尺寸怎么控制?
加工工艺?
不吝赐教

网友:
直接成型的话可以考虑使用注塑机的

网友:
除了这R角其他都还算正常吧,

网友:
这是加工出来的?不可以通过模具注塑成型吗?

网友:
直接上加工中心干

网友:
这张图,交待的不是很清楚,看样子不像直接注塑。非金属加工接触较少,一般表面粗糙度,都特指金属构件

楼主:
不是,这个是板材后续加工